[汽车MCU – KEA] I2C 地址匹配唤醒疑问

楼主(2015-11-13):
手册里讲,I2C配置为slave,接收状态时,可以通过地址匹配对MCU从低功耗模式中唤醒。
如图1所示。

这里的a low power mode where no peripheral bus is runing,这个mode 是power management里的 wait mode 还是stop mode?如果是stop_mode那么I2C时钟已经关闭了(如图2),怎么实现地址的检测和匹配?

网友A:
这个不是太懂啊,帮楼主顶了

网友B:
是不是等待模式啊

楼主:
个人觉得应该是在wait模式,stop模式下clock都停了,地址匹配还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太懂啊,帮楼主顶了

:)

网友C:
楼主你好!
从RM的Table 7-2. Module operation in low-power modes你可以看到,这个地址唤醒是指唤醒stop模式。
其实你可以看到,在I2CX_C1中有个WUEN位, 所以芯片内部应该为这个模式做了相应的时钟检测的,具体内容是芯片设计的内容,而且也是保密的,对用户,我们只是开放功能,你可以放心使用这个低功耗地址匹配唤醒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