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小弟最近刚上手M4,想请教一个关于FSMC和DMA的问题

楼主(2015-11-13):
1. 小弟想实现一块RAM到FSMC的DMA传输,DMA传输请求由TIM8_TRIG触发,那FSMC是外设还是存储器,我该选择DMA_InitStructure.DMA_DIR是从存储器到外设还是从存储器到存储器?
2. 如果我选择从存储器到存储器,那从存储器到存储器的DMA方式不支持循环模式,即传输完成之后要先关闭stream然后重新设置NDTR,然后再是能stream。可是我不希望CPU被经常打断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希望这个能运行在循环模式。

当然,如果是可以设置DMA_InitStructure.DMA_DIR是从存储器到外设,问题就简单了,请问可以这样设置吗?

网友A:
存储器到存储器。

楼主:
外设到存储器是可以的,而且不需要CPU干预的情况下循环传输。
顺便吐槽下ST的FAE,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质疑客户的需求并将我往错误的方向引导。真给ST丢脸。要不是公司为了降成本,我还真不想跟你们打交道。

网友:
是个传输接口,应该是这样,估计你找的ST的FAE是个业余的酱油吧。刚去的,没有经过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