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char code 区别于 uchar

楼主(2015-11-13):
  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2. uchar a[5];
  3. uchar code b[5];

在以上语句中,数组a[5]中的内容是存放在数据存储区(RAM)中的,在程序运行工程中各个数组元素的值可以被修改,掉电后a[5]中的数据无法保存。
而数组b[5]中的内容是存放在程序存储区(如flash)中的,只有在烧写程序时,才能改变b[5]中的各元素的值,在程序运行工程中无法修改,并且掉电后b[5]中的数据不消失。

网友A:
一个是存储在RAM,一个是闪存,不同的存储位置,读取速度不同。

网友B:
一个是存储在RAM,一个是闪存,不同的存储位置,读取速度不同。应该是RAM的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