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FET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加散热片 ?

楼主(2015-11-13):
以IRF3205Z为例,附图为其热阻参数,附件为其datasheet。
现在,工作在DC24V、5A、开关频率小于2Hz(手动操作)的情况下,请问,需要加散热片吗 ?
附件

谢谢!

附图

网友A:
应该根据功耗和热阻来计算温度和散热条件
工作在DC24V、5A的情况下, 还不能知道功耗情况, 还有控制电压, 有没有开关过程因素没有说

网友B:
加不加散热器,看功耗与允许的温升,一般来说半导体器材允许100度的结温,功耗小的情况封装热阻可忽略,主要考虑对环境的热阻,以60度的机箱内环境温度考虑,该MOS的功耗超过0.65w便需要考虑散热片(P=允许温升/热阻)=40/62

网友C:
开关电源吗?

需要知道:开关损耗和开关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根据功耗和热阻来计算温度和散热条件
工作在DC24V、5A的情况下, 还不能知道功耗情况, 还有控制电压, 有 ...

谢谢版主!

有开关过程,但是频率极低,小于2Hz.
请教:
该MOSFET的RDS(ON)为6.5mΩ,因此该MOSFET的功耗为:I2 * R(5*5*6.5mΩ=0.1625W)。对不 ?

网友A:
如果完全导通, 并没有开关状态, 可以这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不加散热器,看功耗与允许的温升,一般来说半导体器材允许100度的结温,功耗小的情况封装热阻可忽略,主 ...

谢谢超级版主 !

该MOSFET的RDS(ON)为6.5mΩ,因此该MOSFET的功耗为:I2 * R(5*5*6.5mΩ=0.1625W)。

因此,不需要加散热片,对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吗?

需要知道:开关损耗和开关频率

谢谢大侠 !

不是开关电源,是手动操作的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完全导通, 并没有开关状态, 可以这么算

谢谢版主,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超级版主 !

该MOSFET的RDS(ON)为6.5mΩ,因此该MOSFET的功耗为:I2 * R(5*5*6.5mΩ=0.1625W)。

DS里提供的Ron是25度的情况, 60度要增加20-30%, 100度大约加百分之七八十。都小于0。65W,不需要散热器

网友D:
楼主使用24V电源,楼主没有交代的情况:
  Vgs驱动电压是多少,现在只讨论使用正品IRF3205的情况,这个管子开启电压2~4V,如果加上的Vgs超过10V过5A问题不大,但如果是 5V 的 Vgs情况下,导通电阻可能大大超过估计的8~20毫欧,这个时候就不好说有没有问题了;
  另外如果Vgs没有采取措施,就是24V,楼主需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IRF3205的建议极限Vgs不能超过+-20V,这时有gs间被击穿的风险。

网友E:
只按导通情况下算,由导通电阻和通过电流决定。

网友F:
都是前辈 膜拜!
我一般都是工作几分钟之后摸一摸。。。温度超过50~60度就加。。。方法比较LOW

网友G:
你摸着烫就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使用24V电源,楼主没有交代的情况:
  Vgs驱动电压是多少,现在只讨论使用正品IRF3205的情况,这个管子 ...

没那么悬,Vgs由10V降到5V,Ron仅仅增加70%, 不过4.5V及以下就要注意了。

另外,驱动电压写在手册里,楼主要给G极加24V那就要打PP了,总不能300V供电去担心他给300V的栅压吧 :lol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大侠的指点,学习了

网友H:
主要靠计算,还要靠手,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主要靠计算,还要靠手,嘿嘿

不要相信手, 50度以上你就很难判断了. 超过人体所能承受的范围, 人的感觉就不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