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

楼主(2015-11-13):
谁知道TI 28335的bootloader怎么编写

网友A:
1.看官方的boot手册
2.找官方开发包中的例程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以下文档:
Custom Bootloader Options via One-Time Programmable (OTP) Memory
htt p://w ww.ti.com/lit/pdf/spraaq3
TMS320x2833x, 2823x Boot ROM Reference Guide (Rev. A)
htt p://w ww.ti.com/lit/pdf/spru963
如果你要自己开发Bootloader,可以调用FlashAPI来进行Flash相关操作,另外自己写个通讯接口接收上位机指令和程序文件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以下文档:
Custom Bootloader Options via One-Time Programmable (OTP) Memory
htt p://w w ...

这两个资料挺好

网友D:
大致以下关键点:
1. 将bootloader和你的应用程序(APP)两个工程的cmd分成两个独立的区;
2. 将APP编译完成的App.out文件用TI工具转换成二进制文件APP.BIN;
3. 加载前需要调用flashAPI擦除APP区;
4. bootloader中需要用SCI、CAN、IIC等驱动程序来与上位机交互,以接收上位机发送来的APP.BIN;
5. 调用flashAPI将接收到的数据写入flash;
6.最后跳转到APP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