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11-14):
为什么下面这条语句会造成异常。数组buf没有越界
当ip_len= 奇数时,异常,当ip_len为偶数时,正常
unsigned short remot_port = *(unsigned short*)(&buf[8+8+2+ip_len]);

但是将ip_len换成一个常数,不管是奇数还是偶数就不会有异常了

网友A:
数据类型字节数

网友B:
数据存取的对齐访问问题。这样的用法,导致异常是很正常的:lol

网友C(2015-12-15):
是不是跟pack有关......

网友D:
unsigned short类型在cpu获得地址时要把bit0强行抹掉,所以奇数地址就一定会出错,获得的是前一个的值

网友E:
取决于两点:1.CPU的数据访问要求;2.buf的数据类型。如果CPU要求数据访问必须是按数据类型对齐的地址,而要访问的地址恰巧又不对齐就会产生异常。
比如如果选用的是ARM的CPU,且buf是char型数组,那么&buf[奇数]很可能就是一个奇数地址,而强制转化为unsigned short *时要访问的地址便不是shor型对齐的了,用*(unsigned short *)访问数据时便会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