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MDK

楼主(2015-11-14):
安装MDK514的时候,出现下面图中的情况,该怎么办啊?会影响软件的使用吗?还请大神支支招:)

网友A:
stdint.h包含不正确的路径,查看一看stdint.h

网友B:
这个h头文件可能在软件的安装路径下,而不在你的工程的文件夹下,所以会报这样的错误。

网友C:
不能放在中文目录下。

网友C:
试试重新构建一个工程

楼主:
嗯嗯,已经解决啦,谢谢大家啦。在安装路径能找到,但是不在工程文件夹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已经解决啦,谢谢大家啦。在安装路径能找到,但是不在工程文件夹下 ...

多谢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