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25K80串口通信调试不通啊

楼主(2015-11-14):
写了个小程序想试一下串口通信,串口助手就是没有接收到数据,大神们帮帮忙吧
#include <pic18.h>
#include "config.h"  //PEIZHI
void usart_init()
{
        TRISB0=0;
        TRISC6=0;    //TX
        TRISC7=1;   //RX
        SPBRG2=25;
        BAUDCON2=0x00;
        TXSTA2=0x20;
        RCSTA2=0x90;
}
void delay(int c)
{
        int x,y;
        for(x=0;x<110;x++)
                for(y=0;y<c;y++);
}
void main()
{
        usart_init();
        while(1)
        {
                delay(1000);
                PORTBbits.RB0=~PORTBbits.RB0;
                TXREG2=0x45;
        }
}

网友A:
看看手册,哪儿没配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手册,哪儿没配置对。

看了N遍了,也查了网上的程序,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或许是硬件问题,换块板子试试

网友B:
新人上手,尽量自己动手搞定;如果 自己确实搞不定,那就参考别人的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人上手,尽量自己动手搞定;如果 自己确实搞不定,那就参考别人的代码吧 ...

参考了啊,代码上看不出问题来

网友B:
那就检查你的硬件吧,这个别人也帮不了你,找块示波器看看通信

网友C:
示波器看下有没有数据发送出来。
电脑串口助手参数是否配置正确,是否有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检查你的硬件吧,这个别人也帮不了你,找块示波器看看通信

程序没问题吗,示波器看了TX是高电平,RX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看下有没有数据发送出来。
电脑串口助手参数是否配置正确,是否有打开 ...

程序没问题吗,示波器看了TX是高电平,RX是低电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没问题吗,示波器看了TX是高电平,RX是低电平

嗯,那就对了。你数据都没有发送出来,怎么可能接收到数据呢?直接测量单片机出来的RX,如果没有数据发送出来,那应该就是程序问题。(是不是管脚初始化没配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那就对了。你数据都没有发送出来,怎么可能接收到数据呢?直接测量单片机出来的RX,如果没有数据发送 ...

初始化是把
1 两个引脚都配置成输入(书上这么写的,我试过配置成RX入,TX出也不行)
2 SPEN使能串口
3 SYNC异步模式
4 TXEN使能发送
5 配置波特率
还有什么没注意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初始化是把
1 两个引脚都配置成输入(书上这么写的,我试过配置成RX入,TX出也不行)
2 SPEN使能串口

你用的是开发板吗?用开发板自动的程序入门
如果没有,新手建议买开发板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没问题吗,示波器看了TX是高电平,RX是低电平

你参考谁的串口查询发送函数是像你这么写的?
用示波器看看TX引脚的波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开发板吗?用开发板自动的程序入门
如果没有,新手建议买开发板学习 ...

别的模块,像CAN,PWM,定时器等等都测试过的,而且自己做板也调试过了,就这个串口不行,头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参考谁的串口查询发送函数是像你这么写的?
用示波器看看TX引脚的波形数据 ...

参考配置寄存器是那样的,发送我只是想弄最简单的,有数据就行,示波器看TX是持续高电平

网友B:
一直是高电平那就不对了,USART一般都是一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构成;所以怎么可能一直是高电平呢,所以先检查硬件或者直接测下MCU部分的TX引脚波形是否一直也是高电平,是的话找软件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是高电平那就不对了,USART一般都是一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构成;所以怎么可能一直是高电平 ...

我程序里加了个闪烁的小灯,是正常工作的。我就是直接量MCU的TX引脚,一直是高电平(不过我测试时TX没接max232转换、应该没有影响的吧),软件上应该就从程序找问题吧,看不出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程序里加了个闪烁的小灯,是正常工作的。我就是直接量MCU的TX引脚,一直是高电平(不过我测试时TX没接m ...

换一块板子试一下,如果还是一样现象。基本就可以判断是程序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块板子试一下,如果还是一样现象。基本就可以判断是程序问题了

可以帮我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吗,我都查了好多遍了也找不出来,或者是否配置位或其它原因可能会导致的,我自己再验证一下,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程序里加了个闪烁的小灯,是正常工作的。我就是直接量MCU的TX引脚,一直是高电平(不过我测试时TX没接m ...

短距离通信的话,不接232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帮我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吗,我都查了好多遍了也找不出来,或者是否配置位或其它原因可能会导致的,我 ...

不好意思,没用过这款单片机。
但是软硬联调很多问题都是类似的,所有只能告诉你大概哪里容易出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看下有没有数据发送出来。
电脑串口助手参数是否配置正确,是否有打开 ...

Txif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