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带数据控制与音频传输的蓝牙模块外包开发

楼主(2015-11-14):
蓝牙模块要求带数据控制与音频传输在一起,要求有成熟产品方案开发经验,具体价格面议。

网友A:
一般发外包成功的, 基本上都是实习生.
在这里鬼混很久的发外包, 估计最后都是免费给人培训一把

网友B(2016-02-01):
基于CSR8670蓝牙模块方案开发
   我司专从事CSR蓝牙模块方案开发11年,软硬件工程师有着丰富的蓝牙方案开发经验,现专注

CSR8670方案开发,为客户产品提供增值服务,提供更多特色附加值高的蓝牙产品方案。
CSR8670模块已过BQB认证!!!

音响音箱类方案
一.BC8MP 蓝牙协议软件(基于CSR8670 双模模块)
《BC8MP》 蓝牙4.0双模多协议软件,包含A2DP、AVRCP、HFP、PBAP、SPP、HID、GATT DataTrans等,

UART串口通信,适用于车载多媒体、教育系统、智能音响等领域。

二.Soundbar蓝牙协议软件(基于CSR8670+BC5MM 模块)
《BT Soundbar》蓝牙Hi-Fi通用软件,A2DP,AVRCP,SPP,GATT DataTrans等蓝牙协议,所有操作由

UART串口指令实现,支持带蓝牙无线低音**的Soundbar音响和Table 音响,自动识别低音**连接状态

,电子分频器根据低音**连接状态自动发送或收回超低音部分(分频点80-160Hz可调)。串口指令可

切换多种输入音源:蓝牙(同时连接2部手机)、差分模拟、I2S(48K,主从可定制)、SPDIF(48K)

,可设置多种输出模式:差分模拟、I2S(48K)、SPDIF(48K)。。内置自动适应SBC、APT-X和AAC音

频传输格式,适用于Hi-Fi音响、AV功放等蓝牙音源。

三.True Wireless无线2.0(基于CSR8670 双模模块)
《TWS Hi-Fi》蓝牙无线2.0声道音响软件(True Wireless简写TWS——真正无线),蓝牙4.0双模包含

HFP、A2DP、AVRCP、SPP、GATT 等协议,配合手机APP,实现音源选择、模式选择、EQ调整和定时
关机等功能,2个设备配合实现无线2.0声道,同时做到2个设备按键关联。

四.LED灯音箱方案(基于CSR8670 双模模块)
《LED Speaker》蓝牙4.0双模,包含HFP、A2DP、AVRCP、SPP、GATT 等协议,3路PWM LED驱动,配合

手机APP,实现播放音乐、灯光颜色和模式调整,可预设活跃、明亮、阅读、温馨和睡眠等模式,适应

于大厅吊灯音响、床头灯音响、台灯音响等。

五.蓝牙4.0音频发射器(基于CSR8670 双模模块)
《BC8 Audio Dongle》蓝牙4.0音频发射器,I/O选择模拟差分输入、I2S输入、SPDIF输入等蓝牙发
射,自动适应SBC和APT-X音频格式,适用于Hi-Fi音频蓝牙发射。

六.蓝牙智能语音识别软件(基于CSR8670 双模模块或BC5MM)
《S Voice》蓝牙智能语音识别软件,包含HFP、A2DP、AVRCP等蓝牙协议,内置智能语音识别、TTS语

音库和CVC回音消除系统,适用于智能车机蓝牙免提和智能蓝牙耳机。
七.车载手机双屏映射蓝牙方案
    RBMP1 蓝牙通信协议是公司根据高端汽车音响需求,配合高清图像同步(MHL)实现车机屏幕与手

机屏幕同步互动的蓝牙应用软件。RBMP1 基于 4.0 双模蓝牙模块,包含了 A2DP(音乐播放),AVRCP

(流媒体控制及音乐封面传输),HFP(免提通话),SPP(数据传输),PBAPC(电话本 ,HID(鼠标

),BLE DataTrans(低功耗模式下的小数据传输)等蓝牙协议。模块采用 UART 接口与 MCU 通信,

实现了拨打电话、音乐播放及远程控制、音乐封面同步、下载手机电话本

1.  电话免提及回音消除
RBMP1采用CSR最新CVC语音增强技术实现高清晰度的免提通话和回音消除自动下载手机电话本
2.音乐播放及封面同步
RBMP1 播放音乐更出色
●内置高信噪比数模转换,信噪比达到-92dB
●内置多路音源输入电路,可实现模拟音频、I2S和 SPDIF 输入
●高速 DSP 实现 6 段 EQ调整**,可选择不同音效场景
●采用国际蓝牙联盟(SIG)最新蓝牙协议,实现音乐封面同步
3.车机和手机双屏互动
RBMP1 的 SPP 和 HID 实现数据指令传输和触摸坐标传输触摸车机屏就等于触摸手机屏,结合MHL 实

现双屏同步互动
4.兼容安卓和 IOS数据通信
RBMP1 采用4.0 蓝牙双模协议,免 MFI 实现 IOS数据通信

八.手机APP调音台音响方案
  CSR8670蓝牙4.0双模,集成A2DP、AVRCP、SPP、GATT协议和DSP控制程序,手机APP通过蓝牙无线调

整DSP参数,以硬件实现音效调整,随时随地享受专业调音台的效果。
支持模拟音频或I2S或SPDIF数字音频输出,支持I2C或UART通信。

九.发烧级蓝牙音频发射/接收数字音频方案
发烧级高保真蓝牙无线音频传输方案,适应于高保真和要求声像同步的音频无线传输场景

发射器:
CSR8760+CS8422+CS5361,兼容模拟音频和光纤/同轴输入蓝牙发射;
APT-X无损压缩格式,32mS超低延时(兼容蓝牙普通格式SBC);
光纤/同轴兼容32K-211K采样率;
模拟输入THD+N=105dB,dynamic range=114dB;
优先连接APT-X,连接顺序:APT-X-LL,APT-X-L,SBC;

接收器:
CSR8670+CS4398,可输出模拟音频和光纤/同轴数字音频;
支持APT-X无损解压,32mS超低延时(兼容蓝牙普通格式SBC解码);
光纤/同轴输出48K采样的SPDIF数字音频;
模拟输出THD+N=-107dB,dynamic range=120dB;
优先连接APT-X,连接顺序:APT-X-LL,APT-X-L,SBC;

耳机方案类
一.智能语音蓝牙耳机方案
采用CSR8670蓝牙4.0双模芯片;
极小的封装芯片(BGA 6.5x6.5mm,CSP 4.73x4.84mm),可塑造极小的产品外观;
内置80MIPS高速DSP,语音识别能力更强;
美国Sensory语音识别和TTS;
支持中文,美式英语、英式英语,北美西班牙语,南美西班牙语,欧盟6国等多国语音;

TTS支持来电报名;
语音指令支持:
来电“接听”或“拒绝”
呼叫家里电话
呼叫工作电话
呼叫留言信箱
呼叫信息台
回拨 – 拨打上次来电号码
重拨 – 拨打上次拨出号码
检查电量– 播报电池电量状况
连接状况 – 确认蓝牙联上
电话指令– 激活手机上语音识别功能,并通过蓝牙进行操作
配对– 语音提示向导用户设定蓝牙

二.带APP音效调节蓝牙耳机方案
CSR8670蓝牙4.0双模,集成A2DP、HFP、SPP、GATT协议和DSP控制程序,手机APP通过蓝牙无线调整
DSP参数,以实现硬件音效调整,随时随地享受专业调音台的感觉。

三.连接微信运动蓝牙耳机方案
采用CSR8670蓝牙4.0双模芯片,集成HFP、A2DP、AVRCP、PBAP、SPP、GATT和微信连接协议,按微信
数据格式采用微信公用页面或自备服务器自定义UI,用户无需下载APP,直接登录企业公众账号即可
实现健康管理。

四.蓝牙耳机+计步手环方案
CSR8670蓝牙4.0双模芯片;集成BMA250精准算法;
蓝牙耳机+计步器+健康监测;
  蓝牙4.0双模,音乐和数据双通道同时工作,互不影响;
  来电姓名显示,HD通话语音;
  电话免提、运动计步、健康管理。

五.带心率监测健康耳机方案
CSR8670蓝牙4.0双模集成光传感器心率算法;
音乐蓝牙耳机+心率健康监测;
蓝牙4.0双模,音乐和数据双通道同时工作,互不影响;
配合APP实现运动、睡眠、生命特征等监测。

更多定制方案等,请联系我司或亲临我司体验。
13530996490 qq2663817175

网友C(2018-11-01):
这个不用外包,直接看看这款芯片方案
1、带蓝牙音频,直接可以手机播放音乐
2、带蓝牙数据透传,支持双模BLE和SPP
3、全部都是串口AT指令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