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082运放 单电源 应用发出呜呜的声音

楼主(2015-11-14):
我在一个英文网站上找到了TL082单电源工作方式的原理图,按照这个图搭起来,用5V电源,发现声音附带有呜呜的叫声,不知道什么原因,是我电源电压太低了吗?

相关下载

网友A:
电压是不足,去看看TL082的器件手册。但啸叫声未必一定于此有关,还跟电路中的其它因素可能有关联。

楼主:
PCB图就是下面这个样子,是不是输入输出靠太近的原因?我换成NE5532,UTC4558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同相端的分压电阻,两个100K都改为20K;反相端对地的电容,没必要那么大,改用1uF~10uF;反馈电阻R3\R9上,分别并接100pF;
不知道OUTPUT是接到哪里去的,这些运放驱动能力较弱,无法驱动喇叭的,这里信号放大后最好给到功放驱动芯片,然后在驱动喇叭或耳机;要么就换用LM386这种驱动型功放

网友C:
12v电压,不低了,是不是负载问题,NE5532输出大点,也带不动低阻耳机的
加功放,或者加2个三极管推挽。
也可能是输出和输入靠的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相端的分压电阻,两个100K都改为20K;反相端对地的电容,没必要那么大,改用1uF~10uF;反馈电阻R3\R9上, ...

按照你说的改了,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相端的分压电阻,两个100K都改为20K;反相端对地的电容,没必要那么大,改用1uF~10uF;反馈电阻R3\R9上, ...

只有在 输入信号比较大的时候才没有这种声音,这是 怎么回事呢?

网友D:
地回路没搞好

网友E:
加相位校正电容,+12V和+5V,对OP的带宽不一样,即移相不一样。因为PN结有结电容。电压越高,结电容小,因此,以前的OP一般用+-15V作为原厂的测试条件。要应用,必须考量这一层。

网友E:
还有082非轨到轨OP,输入电压要考量合适的范围。你说叫,是没有信号时叫,还是有信号时才叫,要分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082非轨到轨OP,输入电压要考量合适的范围。你说叫,是没有信号时叫,还是有信号时才叫,要分清楚。 ...

只有把音量开大,才听不懂叫声,音量越小叫声越大。

网友E:
那是听不到,人的听觉原理,小声音响度被大响度淹没了。可能是噪声,电源工频及谐波的噪声。是低频还是均匀的沙沙声。前者是电源的噪声,后者是高斯白噪声(降低带宽),如果非周期性的炸烈声,是板面清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听不到,人的听觉原理,小声音响度被大响度淹没了。可能是噪声,电源工频及谐波的噪声。是低频还是均匀 ...

不是沙沙声,非常响呜呜声,发动机一样的呜呜声。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沙沙声,非常响呜呜声,发动机一样的呜呜声。

应是电源的工频噪声。

网友F:
用电池供电…肯定没有!…

楼主:
搞定了,是运放自激,
但有另外个问题请教,我将音频信号输入运放,之后与不输入运放的音频在一个端口上输出,如何将这两种信号切换?
如果用继电器切换,会在喇叭上有切换声音,可否用低内阻的电子开关芯片做切换?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网友G:
你测试一下噪声频率,然后再定位。
初步估计应该是电源噪声通过R1-R2,R7-R8分压耦合到运放输入端。

网友H:
你这很有可能是输入端的电压太高引起的,你可以把那两颗分压电阻的值,改一下R1更改为50K,R2还是100K,试试有可能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