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微弱信号输入端的拾取电路,发生现象,请解释!

楼主(2015-11-14):
如下图,微弱信号输入端的拾取电路,再送至仪表放大器的差分输入。电路由两个运放构成跟随器,提高输入阻抗。见图1。但是Vi1和Vi2均空着时(不接输入),电路输出端(Vo1与Vo2间)先从0V慢慢将为-6V左右,或者上电后先变为+6V左右,再又慢慢降为-6V左右。见图2。
请高手解释这是什么什么原因、如何解决、电路是否需要改进,以及如何改进?
此外,对于微弱信号拾取,如仪表放大器的输入端电路给点建议!

图1 测试电路图

图1 测试电路图

图2 测试结果

图2 测试结果

网友A:
运放输入端高阻抗,不能悬空,可以加个大电阻接地看看。
仪表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已经是高阻抗了,为什么前面还有加个运放跟随器呢?

建议:去掉这两个跟随器,输入直接连接到仪表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入端高阻抗,不能悬空,可以加个大电阻接地看看。
仪表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已经是高阻抗了,为什么前 ...

实际使用时是不会悬空,但是当我接入微弱信号(如来自电极片)的信号时,也会存在同样问题。输出总会叠加于一个恒定的负电压值上。
此外,把一个输入端接地测试,另一个悬空,输出也会为一个恒定值,但与接Vi1或Vi2有关(输出或正或负)。
之前调试时不存这问题,第二天就这样了。

网友B:
缓慢上升和缓慢下降,显然是输入端悬空造成的漂移现像。
仪表放大器之前加跟随器,实在是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慢上升和缓慢下降,显然是输入端悬空造成的漂移现像。
仪表放大器之前加跟随器,实在是画蛇添足。 ...

好的,谢谢,再试试。

网友A:
如果你的微弱信号是电极片,阻抗太高了,如果允许,再电极片两端并联一个大电阻,100M,1G...
电极片的电压有时候是温差电势,如果是交流,可以用电容隔直,温差电势一般变化缓慢,串联的电容能隔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微弱信号是电极片,组看太高了,如果允许,再电极片两端并联一个大电阻,100M,1G...
电极片的电压 ...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解答!
在加电极片时,之前已调出波形,能观察到波形随肌肉运动而发生变化。
现在您说的“在电极片两端并联一个大电阻”,是在 Vi1 和 Vi2 间接一个大电阻吗?
所用电极片为单线,每个电极片只有一个电极,只连一根线。

网友A:
在2个放大器前加,就是Vi1,Vi2之间加
片电极在人的皮肤上,不同点也有电势差的

网友C:
输入加个下拉电阻看看;

电路可以参考仪表放大器内部电路(仪表放大器也有高输入阻抗的),成品一致性相对好些;

网友D:
没有给运放输入端提供直流通路吧

如果传感器本身没有直流通路,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而且OP07输入阻抗比较低,也算不上什么高阻输入

网友E:
问题核心是偏置电流没有回流通道,二个电流串联一起,产生差压,这样错误的,不能给OP正常的工作点,建议每个输入下拉到地一个大电阻就可以了。看你选用的运放的IB是多大,越小,越可以用大电阻。提高检测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篇**:http://www.aiweibang.com/yuedu/21921604.html

谢谢关注。
确实,重新改了电路。
改为输入经电阻耦合到AD623差分输入端,并均经过10M欧电阻接地,AD623输入偏置电流约25nA,10M欧电阻合适吗?还有那个电阻如何设置(或计算选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核心是偏置电流没有回流通道,二个电流串联一起,产生差压,这样错误的,不能给OP正常的工作点,建议每 ...

谢谢!
重新改了电路。
改为输入经2k欧电阻耦合到AD623差分输入端,并均经过10M欧电阻接地,AD623输入偏置电流约25nA,10M欧电阻合适吗?还有那个电阻如何设置(或计算选取)?
(开始改为开始选0.1uF电容耦合结果反应不太明显【输入10mVpp正弦波输出几乎没有,估计衰减太大】,后改为10uF可采集波形,但效果仍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给运放输入端提供直流通路吧

如果传感器本身没有直流通路,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谢谢!
又看了资料,应该是这问题。重新改了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重新改了电路。
改为输入经2k欧电阻耦合到AD623差分输入端,并均经过10M欧电阻接地,AD623输入偏 ...

电容用非极性电容为佳,1UF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