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微弱信号输入端的拾取电路,发生现象,请解释!

楼主(2015-11-14):
如下图,微弱信号输入端的拾取电路,再送至仪表放大器的差分输入。电路由两个运放构成跟随器,提高输入阻抗。见图1。但是Vi1和Vi2均空着时(不接输入),电路输出端(Vo1与Vo2间)先从0V慢慢将为-6V左右,或者上电后先变为+6V左右,再又慢慢降为-6V左右。见图2。
请高手解释这是什么什么原因、如何解决、电路是否需要改进,以及如何改进?
此外,对于微弱信号拾取,如仪表放大器的输入端电路给点建议!

网友A:
没遇到过  这种情况

网友B:
谁让你输入悬空的呢? 这是一种不确定状态.
悬空, 相对于通过内部的漏电电阻跟电源和地构成输入信号. 这是个很不确定的特性. 再经过输入电容滤波.

网友C:
谁让你输入悬空的呢? 这是一种不确定状态.

对输入端应该做怎么样的处理呢

网友D:
输入不用是不是可以加个电阻上拉呢?

网友E:
改变一下电阻。

网友F:
用仪表放大器

网友G:
这个应该是信号放大滤波处理的了。。

楼主(2016-04-12):
所述问题主要应该是由于期间选择不好,且仪表放大器缺乏直流偏置通路造成的。最终修改了电路,对于微弱信号,如肌电信号,直接使用仪表放大器放大,对于仪放的输入端,要加入低通差分滤波器,既保证了仪放的偏置电流,又能进行RFI滤波,但对于RFI滤波器的元件选取(尤其电容)要求较严。

网友H:
悬空测量,没意义。

网友I:
针对微弱信号的处理,主要是先放大的然后再滤波处理的

网友G:
这种放大电路的我用的比较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