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TM32F103FC8T6 复用优先级的问题!!!!!!

楼主(2015-11-14):
我想通过两个USART输出和一个CAN输出。
由于USART1的TX和RX被CAN的TX和RX来取代。
所以我选择了PA2和PA3来输出。
可我想用到PA4和PA5来做外部中断。
问:但工作在USART模式下是。我的PA4和PA5外部中断会不会相应。会不会影响到CAN的发送和接收。

STM32F103C8T6

STM32F103C8T6

网友A:
放心,外部中断可以得到响应的。
STM32的bxCAN模块可以完全自动地接收和发送CAN报文;且完全支持标准标识符(11位)和扩展标识符(29位)。
共有3个发送邮箱供软件来发送报文:即你一次写入3个报文,其他的就交给硬件完成了。
共有2个接收FIFO,每个FIFO都可以存放3个完整的报文:它们完全由硬件来管理。你只需要等他接收完之后去取数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外部中断可以得到响应的。
STM32的bxCAN模块可以完全自动地接收和发送CAN报文;且完全支持标准标识符 ...

我如果用了USART的其他脚来拉高或拉低在切换成成USART的时候会不会变得不受控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外部中断可以得到响应的。
STM32的bxCAN模块可以完全自动地接收和发送CAN报文;且完全支持标准标识符 ...

bxCAN不是在PA管脚上吗?但我PA管脚切换成GPIO的时候。bxCAN不就失能的吗?为什么还可以接受、响应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bxCAN不是在PA管脚上吗?但我PA管脚切换成GPIO的时候。bxCAN不就失能的吗?为什么还可以接受、响应呢? ...

PA11和PA12是CAN用的管脚,所以你就不要用这两个管脚来做其他的功能了。 PA口的其他管脚你可以作为GPIO使用。
如果你确实需要使用PA11和PA12作为GPIO, 那么你将CAN功能重映射到其他的管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11和PA12是CAN用的管脚,所以你就不要用这两个管脚来做其他的功能了。 PA口的其他管脚你可以作为GPIO使 ...

加我我的QQ:864095840.
我画了个图想请教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我我的QQ:864095840.
我画了个图想请教下。

你在这放图上来吧。用 的企业Q,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这放图上来吧。用 的企业Q,不方便

不清晰。
邮箱864095840@qq.com来密我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