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密码锁程序的问题,求大手帮忙

楼主(2015-11-14):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IRIN=P1^0;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sbit jdq=P1^7;         //继电器驱动线
uchar IRCOM[7];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x*0.14MS
        unsigned char i;
        while(x--){
                for(i=0;i<13;i++);
        }
}
/***************************按键驱动*****************************/
sbit row0=P3^7;sbit row1=P3^6;sbit row2=P3^5;sbit row3=P3^4;
sbit col0=P3^0;sbit col1=P3^1;sbit col2=P3^2;sbit col3=P3^3;
uchar key_get(){
        uchar k=16;
        row0=row1=row2=row3=col0=col1=col2=col3=1;
        row0=0;k=col0==0?12 :col1==0?0 :col2==0?10:col3==0?11:k; row0=1;
        row1=0;k=col0==0?13 :col1==0?1 :col2==0?2 :col3==0?3 :k; row1=1;
        row2=0;k=col0==0?14 :col1==0?4 :col2==0?5 :col3==0?6 :k; row2=1;
        row3=0;k=col0==0?15 :col1==0?7 :col2==0?8 :col3==0?9 :k; row3=1;
        return k;
}

/**********************按键处理程序********************************/
uchar k=16,m=0;                //k 键值缓存   m 1602显示
ulong pws1=1234,pws2,pws3;         //pws1初始密码  pws2输入密码 pws3修改密码
bit keyFlag,pwsflag,pws3flag;        //keyFlag按键释放标志 pwsflag密码正误标志 pws3flag密码修改确认标志
void keyget(){           //按键应用
        if(((key_get()!=16)||(IRCOM[5]!='F'&&IRCOM[6]!='F'))&&keyFlag==0){        //判断右键按下或红外接收不为FF
                delay(20);         //延时消抖
                keyFlag=1;         //按键标志至1
                  if((key_get()!=16)||(IRCOM[5]!='F'&&IRCOM[6]!='F')){   //确认有键按下或红外有接收信号
                        k=key_get();                 //将按键的值赋给K
                        if(IRCOM[6]=='1'&&IRCOM[5]=='6')k=0;                        //红外接收对应的编码
                        else if(IRCOM[6]=='0'&&IRCOM[5]=='C')k=1;
                        else if(IRCOM[6]=='1'&&IRCOM[5]=='8')k=2;
                        else if(IRCOM[6]=='5'&&IRCOM[5]=='E')k=3;
                        else if(IRCOM[6]=='0'&&IRCOM[5]=='8')k=4;
                        else if(IRCOM[6]=='1'&&IRCOM[5]=='C')k=5;
                        else if(IRCOM[6]=='5'&&IRCOM[5]=='A')k=6;
                        else if(IRCOM[6]=='4'&&IRCOM[5]=='2')k=7;
                        else if(IRCOM[6]=='5'&&IRCOM[5]=='2')k=8;
                        else if(IRCOM[6]=='4'&&IRCOM[5]=='A')k=9;
                        else if(IRCOM[6]=='1'&&IRCOM[5]=='9')k=10;
                        else if(IRCOM[6]=='0'&&IRCOM[5]=='D')k=11;
                        else if(IRCOM[6]=='0'&&IRCOM[5]=='7')k=12;

                        if(k<=9&&pws3flag==0){                //密码输入
                                pws2=pws2*10+k;
                                m++;
                                if(m>4)m=6;
                        }
                        if(k<=9&&pws3flag==1){                //密码修改输入
                                pws3=pws3*10+k;
                                m++;
                                if(m>4)m=6;
                        }
                        if(k==10){                         //确定
                                if(pws3flag==1){    //修改后的密码保存
                                        m=0;
                                        pws1=pws3;
                                        pws3=pws3flag=0;
                                }
                                else {    //确认输入的密码是否正确
                                        if(pws1==pws2){pwsflag=1;m=5;}
                                        else {pwsflag=0;m=6;}
                                        pws2=0;
                                }
                        }
                        if(k==11){pwsflag=pws2=pws3=m=0;jdq=1;}         //清除
                        if(k==12){pws3flag=1;m=0;}   //修改密码
            }
                IRCOM[5]='F';           //将红外缓存至FF
                IRCOM[6]='F';
        }
        if(IRCOM[5]=='F'&&IRCOM[6]=='F'&&key_get()==16)keyFlag=0;    //键释放
}

/**********************************************************/
sbit RS=P1^1; //1=数据;0=命令
sbit RW=P1^2; //1=读;0=写
sbit E=P1^3;  //1=使能;0=禁止
#define Dat1602 P0 /** 数据端口 **/
sbit BF=Dat1602^7; /** 忙信号线 **/

/** LCM忙检测 **/
bit busy1602(){
        bit busy=0;           //暂存标志
        Dat1602=0xff;  //口线置1,防止干扰
        RS=0; RW=1;           //置“命令、读”模式
        E=1;  E=1;     //使能,写两次做短延时
        busy=BF;E=0;   //暂存标志,关闭使能
        return busy;   //返回忙信号,1=忙
}
/** 写命令 参数:comDat为要发送的命令 **/
void WriteComm(uchar comDat){
    while (busy1602());     //忙,则等待
        RS=0;RW=0;                                //置“命令、写”模式
    Dat1602=comDat;E=1;E=0;        //送出命令,并使之有效
}
/** 写数据 参数:dat为要发送的数据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while (busy1602());  //忙,则等待
        RS=1;RW=0;                         //置“数据、写”模式
    Dat1602=dat;E=1;E=0; //送出数据,并使之有效
}
/**         1602初始化         **/
void Init1602(){
        WriteComm(0x38);//8位,两行,5*7点阵
        WriteComm(0x0c);//显示开,光标关
        WriteComm(0x06);//默认,光标右移
        WriteComm(1);        //清显示
}
void sTo1602(char r,char c,uchar *s){
         uchar i=0;
         WriteComm(0x80+r*0x40+c);
         for(;c<40&&s[i]!=0;i++,c++){WriteData(s[i]);}
}

/*******************************************************************/
void main(){
        TCON=0x01;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IE=0x81;                 //允许总中断中断,使能 INT0 外部中断
    IRIN=1;                  //I/O口初始化
        IRCOM[5]='F';                         //红外缓存初始化
        IRCOM[6]='F';
    jdq=1;                                          //继电器初始化
        Init1602();                     //1602初始化
          while(1){
                keyget();

                if(pwsflag==1){
                        jdq=0;
                }
                switch(m){
                        case 0:                  //1602第一屏显示
                                if(pws3flag==1){
                                        sTo1602(0,0,"alter password: ");
                                        sTo1602(1,0,"                ");
                                }
                                else {
                                        sTo1602(0,0,"password:       ");
                                        sTo1602(1,0,"                ");
                                }
                                break;
                        case 1:                 //1602第二屏显示
                                if(pws3flag==1){
                                        sTo1602(0,0,"alter password: ");
                                        sTo1602(1,0,"*               ");
                                }
                                else {
                                        sTo1602(0,0,"password:       ");
                                        sTo1602(1,0,"*               ");
                                }
                                break;
                        case 2:                   //1602第三屏显示
                                if(pws3flag==1){
                                        sTo1602(0,0,"alter password: ");
                                        sTo1602(1,0,"**              ");
                                }
                                else {
                                        sTo1602(0,0,"password:       ");
                                        sTo1602(1,0,"**              ");
                                }
                                break;
                        case 3:                         //1602第四屏显示
                                if(pws3flag==1){
                                        sTo1602(0,0,"alter password: ");
                                        sTo1602(1,0,"***             ");
                                }
                                else {
                                        sTo1602(0,0,"password:       ");
                                        sTo1602(1,0,"***             ");
                                }
                                break;
                        case 4:                         //1602第五屏显示
                                if(pws3flag==1){
                                        sTo1602(0,0,"alter password: ");
                                        sTo1602(1,0,"****            ");
                                }
                                else {
                                        sTo1602(0,0,"password:       ");
                                        sTo1602(1,0,"****            ");
                                }
                                break;
                        case 5:                         //1602第六屏显示
                                sTo1602(0,0,"password correct");
                                sTo1602(1,0,"                ");
                                break;
                        case 6:                          //1602第七屏显示
                                sTo1602(0,0,"password error  ");
                                sTo1602(1,0,"                ");
                                break;
                }
        }
}
/*******************红外线*****************************/
void IR_IN() interrupt 0 using 0 {
        unsigned char j,k,N=0;
        EX0 = 0;
        delay(15);
        if (IRIN==1){
                EX0 =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IRIN)delay(1);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for(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for(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while(IRIN)delay(1);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while(!IRIN)delay(1);          //等 IR 变为高电平
                        while(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delay(1);
                                N++;
                                if (N>=30){
                                        EX0=1;
                                        return;
                                }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IRCOM[j]>>1;                  //数据最高位补“0”
                        if(N>=8)IRCOM[j]=IRCOM[j]|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N=0;
                }
        }
        if (IRCOM[2]!=~IRCOM[3]){
                EX0=1;
                return;
        }
        IRCOM[5]=IRCOM[2]&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IRCOM[6]=IRCOM[2]>>4;       //右移4次,高四位变为低四位

        if(IRCOM[5]>9)IRCOM[5]=IRCOM[5]+0x37;          //储存红外接收信号
        else IRCOM[5]=IRCOM[5]+0x30;
        if(IRCOM[6]>9)IRCOM[6]=IRCOM[6]+0x37;
        else IRCOM[6]=IRCOM[6]+0x30;
        EX0 = 1;
}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密码锁修改密码的时候不用输入原始密码就可以直接修改,直接按下修改密码的按键,把新密码输进去就可以改了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A:
上面似乎改密码时,和原密码没多大关系。不知道说对没,个人遇见,是不是改密码得扯上原密码。

网友B:
你看看地板层都还以为你在秀代码呢,这样丢代码,没人帮你看的。发现功能不对,就跟踪看啊。请阅读 程序调试黑宝书

网友C:
楼上正解。慢慢调试呢。
很少有人会看完你的代码,那么长。
更几乎没有人会动手帮你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地板层都还以为你在秀代码呢,这样丢代码,没人帮你看的。发现功能不对,就跟踪看啊。请阅读 程序调 ...

什么黑宝书,跟我讲下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黑宝书,跟我讲下好吗

侃单片机版面,精华贴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