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有USB接口吧,可以做个USB FM玩玩吧?

楼主:
这个是方案的结构图,是不是很拉风,然后电脑就在没有网的时候也可以收听FM广播了。

楼主(2015-11-14):
http://www.silabs.com/Support%20Documents/TechnicalDocs/AN264.pdf
这个方案是用C8051做的,如果移植到STM32上应该问题也不大,有感兴趣的没,一起玩玩。

网友A:
之前新上手飞思卡尔的KL25时候试验过,笨方法临时凑合的,从USB.ORG下载最简单的麦克风和喇叭的USB声卡描述符,加一个HID描述符控制频道什么的。AD读FM芯片输出,DA或者PWM输出。 只是试验下USB程序,真听广播就算了吧,电脑没联网可以用手机听的,虽然**肋模块不过手机都标配FM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