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在MATLAB中的应用

楼主(2015-11-14):
大家好,刚接触DSP,学习用的TMS320F2812系列 的芯片,想用下它的ADC模块功能,想问下不用硬件的情况下,怎么在MATLAB下实现数据的仿真。信号的输入可以使用MATLAB中发生器,然后输出怎么办还有波形怎么显示出来!主要是采集电压信号的想通过这个来检查电路的运行情况,比较着急,课程设计,,麻烦能具体下,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自己先定下,毕竟新人不熟悉,以后常来交流技术

网友A:
这个在进行数据处理的时候非常有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先定下,毕竟新人不熟悉,以后常来交流技术

你网上找找基于MATLABSimulink平台C2000开发相关吧
我都是有硬件下开发的

网友C:
还是建议硬件吧,软件不实用。

网友D:
Simulink里好像有控件

网友E:
MATLAB可以仿真TMS320F2812,这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进行数据处理的时候非常有用的。

是的,就是想做数据信息处理的,你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Simulink里好像有控件

对啊,但是不清楚怎么个编程调用,查了相关书籍也没有很全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网上找找基于MATLABSimulink平台C2000开发相关吧
我都是有硬件下开发的

只有相关的论文,没有程序,也没法编程,请问你那有相关的程序吗,我想借鉴下

网友F:
这方面的资料感觉很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方面的资料感觉很缺!

是的,我感觉也是

网友G:
很少相关资料

网友H:
貌似DSP和MATLAB的联合应用方面的资料比较少

网友I:
这个主要是涉及到大数据量的读取与处理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