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升压电路总烧升压IC

楼主(2015-11-14):
求教各位大神:图片是用GS3663做的一个升压电路,24V升压到36.6V,36.6V的最大负载电流不会超过300MA,(36.6V有双重的过流保护:1、300ma的自恢复保险,2.电流采样电阻+比较器,我试验了很多次,将36.6v总线短路或者加重负载,保护电路没有问题,实际上我也一直想烧一个看看,但是没有成功..),问题是现场的产品GS3663总有烧坏的现象,附件是电路图,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是否和负载类型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和负载类型有关

应该没有关系,后面是电阻性的负载,没有电感

网友B:
这个我觉得跟负载关系不大,你将电源前端做些EMC之类的处理,比如说压敏电阻,共模电感等等,很有可能是24V电源里面有尖峰波击穿芯片。现场的干扰跟实验室里面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C:
输出36V,芯片极限是42V,余量太小了。很可能是寄生参数引起的振铃导致的,其实已经出问题了,但实验室做很难碰到问题爆发,批量长期运行,就出问题了。
  实在不愿意改输出电压,可以尝试在 Pin3 上并联RC吸收环节,消除振铃的尖峰,可能会有一点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36V,芯片极限是42V,余量太小了。很可能是寄生参数引起的振铃导致的,其实已经出问题了,但实验室做很 ...

多谢

网友D:
满载,长时间老化测试看看;
也有可能输入电压不稳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