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矩阵键盘扫描

楼主(2015-11-14):
(无正文)

楼主:
不好意思,单片机那部分贴图错了

网友A:
程序是一样一样的

楼主:
(逐行扫描)假设P1口接矩阵键盘,一般来说,先P1=0Xfe,然后读P1口电平,是否等于0Xfe,
不等于0Xfe的话就有键按下,然后switch判断第一行哪个键按下;
如果如上图,按键上加了电阻的话,这种扫描方式好像就不行了吧?初学单片机,不太懂,请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是一样一样的

因为IO口都加了上拉电阻,在按键上加了电阻后,如果按键按下去了的话,原本为1的口好像还是会为1,不会有线与的效果吧,也就是说原本是0XFE,再读io口,好像还是会为0XFE吧

网友A:
不会,会变为0的。你仔细看下电路就知道了。如果不懂的话就要先学些基础的硬件知识吧。
其实不加上拉电阻的矩阵按键是应为单片机内部有上拉电阻了。

网友B:
电阻是为了在多个按键时候减少冲突的,程序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会变为0的。你仔细看下电路就知道了。如果不懂的话就要先学些基础的硬件知识吧。
其实不加上拉电阻的 ...

不好意思,其实是原理图错了,按键上的电阻不是104,而是101。
不过如果按键上电阻是100K的话,按键后确实是不能将IO口拉低为0的。
还是谢谢你: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其实是原理图错了,按键上的电阻不是104,而是101。
不过如果按键上电阻是100K的话,按键后确 ...

是的,没仔细看你的电阻 值。 如果是104的话,分压后是一个很大的电压值,确实会拉不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