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瓶颈困惑

楼主(2015-11-14):
电气工程毕业后 由于热爱电子直接去了一知名电动自行车车企业研发部工作,当时怀有电机驱动的梦想。最初很有激情,学习工作很有动力,但后来发现在此前途不好,感觉自己实力也不错了,就决定不再这样下去,打算去寻求更大的舞台。当时思考找一个有技术含量的企业做一名硬件研发工程师。然后在北京找了一遍工作,有很多公司都有意向,最终选择一家待遇较好公司,主要涉及模拟电路和FPGA ,开始感觉不错,但最近由于任务中含有模拟电路功放导致不稳定问题,这个问题困扰很久,迟迟不能解决,以致于让我抑郁。后有感觉这个工作超越了自己的能力,其实仔细想想自己的薄弱环节就是模拟电路,感觉工作遇到了瓶颈。电子与电气专业相差这么大吗!
但愿有经验的前辈给小弟一些启示。

网友A:
我怎么感觉这都不是事呢,楼主知道自己薄弱环节是模拟电路,那就要在模拟电路里多学习,多花心思,关于你任务中含有模拟电路功放导致不稳定的问题,首先你要想出能检测这个问题的方法,如改良电路之后能不能解决不稳定的问题,二你可以参考同行或同设备的电路是怎么处理的,三你可以把不稳定的问题在论坛里发出来问一下大神。

网友B:
我也搞过电机,很有意思。
FPGA很有前途。模电也是我的薄弱环节。
希望楼主攻克这个难题!

网友C:
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不断的针对问题来充实自己的知识,从而达到不断解决问题。到最后遇到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这都不是事呢,楼主知道自己薄弱环节是模拟电路,那就要在模拟电路里多学习,多花心思,关于你任 ...

谢谢鼓励,有问题要想对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搞过电机,很有意思。
FPGA很有前途。模电也是我的薄弱环节。
希望楼主攻克这个难题! ...

谢谢,相信自己会攻克的

网友D:
不雅逃避,只有遇到困难才能提升自己,分析电路,多换个思路,
问问大牛们,问题总会过去的,相信自己能,便无所不能,

网友E:
挺正常的啊,研发就是做没做过的东西的,如果做过的东西就不要研发了。

网友F:
看来模拟电路还有市场。。。

网友G:
研发的魅力在于探索自己的未知领域

网友H:
模拟电路的稳定性本来就是难点

送你一篇理论性较强的**:http://bbs.38hot.net/thread-78754-1-1.html

不知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模拟电路的稳定性本来就是难点

送你一篇理论性较强的**:http://bbs.38hot.net/thread-78754-1-1.html

这个帖子是TIM GREEN的那个运放稳定性系列**的翻译罢了!软件使用也是模仿!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帖子是TIM GREEN的那个运放稳定性系列**的翻译罢了!软件使用也是模仿! ...

你仔细看看,作者指出了Tim Green的一个错误(纰漏),不是翻译一遍,而且网上也有翻译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仔细看看,作者指出了Tim Green的一个错误(纰漏),不是翻译一遍,而且网上也有翻译好的 ...

TIM的那个我大四时看过了,当时是看到补偿就晕,所以找资料时就恰好看到了。

写的太啰嗦了,不过对大三大四学生挺不错的。我只是大致扫了一遍,没心思细看。
你直接说哪儿错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TIM的那个我大四时看过了,当时是看到补偿就晕,所以找资料时就恰好看到了。

写的太啰嗦了,不过对大三 ...

就是个零点近似模型的错误,你不看也罢,我只是想说这个不是抄的,后面有几个实例,不知道楼主具体水平如何,他觉得很小儿科也正常

不过知识么,就是这样,刚一上来,啊,全明白了,出一道习题,哦,没全明白,再看看,等遇到实际问题,有不明白了!反复折磨,才能真正明白

牛顿写自然哲学数学原理不也就用了三个假设和万有引力定律,后面那些推导才是大师级水平。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就是个零点近似模型的错误,你不看也罢,我只是想说这个不是抄的,后面有几个实例,不知道楼主具体水平如 ...

充其量是扩写!

刚才看了下,那个断点部分,写了不少"禁忌",其实完全没必要,尤其是在仿真界面。,断电放哪都一个样,只有繁简区别,结果相同。当然了,这里也说的是单环。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就是个零点近似模型的错误,你不看也罢,我只是想说这个不是抄的,后面有几个实例,不知道楼主具体水平如 ...

你链接帖子,1.5.7段第一句话是错误的!
举个反例即可,单个无源电感就可以模拟单零点,sL符合他1.5.4所描述单零点特征!
1.5.4相关论述自然也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链接帖子,1.5.7段第一句话是错误的!
举个反例即可,单个无源电感就可以模拟单零点,sL符合他1.5.4所 ...

真正的单零点环节,什么器件都不能完全符合

因为对于分子次数大于分母次数的传递函数,如果去做拉普拉斯反变换就会发现这个系统现在某时刻t的输出,要用未来某些时刻t+a的输入去刻画,这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连matlab仿真都不允许,比如你写个G=s+1,他直接提示你分子次数大于分母次数不行

例如微分环节,实际是微分环节+滤波器(惯性环节)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真正的单零点环节,什么器件都不能完全符合

因为对于分子次数大于分母次数的传递函数,如果去做拉普拉斯 ...

这个用不着抬杠,因为教材上有说这个问题,理论上传递函数零点数一定小于等于极点数,单只有一个例外,就是电感!!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用不着抬杠,因为教材上有说这个问题,理论上传递函数零点数一定小于等于极点数,单只有一个例外, ...

没听说过这种说法,也没有任何例外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仔细看看,作者指出了Tim Green的一个错误(纰漏),不是翻译一遍,而且网上也有翻译好的 ...

仔细看了下,估计是什么伪零点那一部分。
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CR当然可以模拟零点,只不过在直流DC处有个极点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没听说过这种说法,也没有任何例外

幸亏我电脑里收藏了10几G英文资料,没事就随便翻翻,大致知道某知识点在某本书就行,刚巧在系统,信号和电路一书看到了这个说法,在其他书中还没看到过谈这个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幸亏我电脑里收藏了10几G英文资料,没事就随便翻翻,大致知道某知识点在某本书就行,刚巧在系统,信号和 ...

那也就是数学上有意义吧
如果都算错误,那还是Tim要错更大一些,毕竟一般分析系统都是关心中低频段,比如运放都拿主极点说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那也就是数学上有意义吧
如果都算错误,那还是Tim要错更大一些,毕竟一般分析系统都是关心中低频段,比如 ...

那个帖子不是一般地啰嗦,后面还有线性时不变,控制理论中的基本概念,什么都往上写。
/极点就是极值点的简称/,/极点频率简称极点/。。。哈哈,睡觉了。

网友A:
哎~又跑题了。

网友I:
**从死路找活路的原则

网友J:
有问题就去解决嘛,,没什么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