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功放的交越失真为什么仿真时看不到

楼主(2015-11-14):
仿真能检验功放的交越失真吗?
运放用NE5532,输出电流大点。

楼主:
基射极并聯個100uF使得兩顆三极管都沒導通

这种方法是不是具有普遍性,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法消除交越失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是不是具有普遍性,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法消除交越失真。

那可不行。
二楼前一句说得对,两支三极管均不能导通,后一句说得不对,大信号时两支三极管也不能导通。
此仿真电路你看到的波形实际上是运放输出经10欧电阻50uF电容(两支100uF串联)和100欧负载分压的结果。运放的输出当然没有交越失真,经10欧电阻50uF电容后也没有交越失真。把两支不能导通的三极管去掉看得更清楚。

网友B:
运放的输出级一般都有限流,大约几十mA,以NE5532为例,典型值为40mA, 考虑正弦峰值,有效值约28mA. 要在100uF上获得0.6V的压降,频率点大约为75HZ,超过此频率,三极管不会导通

网友B:
楼主可利用大环路尽量削弱交越失真.

要完全消除交越失真,只有用纯甲类。

网友C:
楼主看到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