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几到十几mv的小信号放大

楼主(2015-11-14):
要对一个大约5MHz,只有几到十几mv的小信号进行放大,不知道怎么选择合适的运放,放大倍数50倍左右。
运放里面有一个BW@Acl单位闭环增益带宽,这个是用来衡量小信号放大能力的么,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A:
放大倍数50倍左右,三极管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B:
三极管可能会带来噪声

网友C:
放大50倍很简单的,但是要注意选择低噪声的运放,做好抗干扰措施。

网友D:
在什么上实现。

网友D:
先做个仿真的电路试试。

网友:
可承受的噪声范围多大,需要做好抗干扰措施

网友E:
对于 mV 级的信号, 需要相当的抗扰措施了. 而且这个带宽也不低.

网友F:
对于 mV 级的信号, 需要相当的抗扰措施了.

应该怎么做呢,版主有什么参考资料吗,学习一下

网友G:
ti的放大芯片不错。

网友H:
小信号的放大可以采用多级放大设计的。

网友I:
楼上意见对着呢,多级放大是必须的选择,还需要考虑到信号的滤波问题的。

网友J:
这个小信号放大的问题的一定需要多注意的。

网友K:
这是一个基于TL082运放的放大信号电路的,大家可以参考下的

网友K:
这个还包含一个低频滤波电路的。。针对微小信号是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