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没变

楼主(2015-11-14):
新申请的isp writer U2和几片ma86e104
参考DATAsheet设置成外部时钟
IFADRH = 0x00;
IFADRL = 0x40;
ISPCR |= 0x80;
IFMT = 0x04;
SCMD = 0x46;
nop();
SCMD = 0xb9;
IFD = 0x20;
IFMT = 0x00;
delay_ms(3);
ISPCR &= 0x7f;
SCMD = 0x00;

为什么时钟没变啊?

楼主:
有木有用过这个片片的 ?

网友A:
参考以下设置,

IFADRH = 0x00;
IFADRL = 0x40;
ISPCR |= 0x80;
IFMT   = 0x04;
IFD    = 0x30;        //enable XTAL
SCMD   = 0x46;
SCMD   = 0xb9;
delay_ms(53;        //delay 3ms for XTAL_OSC stable
IFADRH = 0x00;
IFADRL = 0x40;
IFMT   = 0x04;
IFD    = 0x31;       //OSCin= XTAL
SCMD   = 0x46;
SCMD   = 0xb9;

IFADRH = 0x00;
IFADRL = 0x40;
IFMT   = 0x04;
IFD    = 0x21;       // disable IHRCOE , disable RC-OSC
SCMD   = 0x46;
SCMD   = 0xb9;

ISPCR &= 0x7f;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哦,如果单片机工作环境温度达到60℃左右
单片机的内部rc还可靠不?

网友A:
MA86E104单片机的电气参数
芯片本身是工规-40~85度C温度范围内可以正常工作,
所以,60度C工作,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C:
MA86E104内部默认的高频内部RC,出厂校准+/-1%,
全工规温度范围-40~85度C内

网友C:
极限偏差+/-4%,即使串口高速通讯,还是可靠的。

楼主:
嗯,了解了,多谢几位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D:
楼主结贴的速度真的有点快啊,能不能慢点撒

网友E:
IFADRH = 0x00;
IFADRL = 0x40;
ISPCR |= 0x80;
IFMT = 0x04;
SCMD = 0x46;
………………
这么多的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