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SB 5V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5-11-14):
(无正文)

网友A:
用LDO,同时VREF也很重要

网友B:
可以用USB的5V供电,但是模拟部分最好用单独的电源供电。

网友C:
这个是可以的,不过是的时候采用一个电源隔离的设计措施还是非常好的

网友D:
USB的5v,电压值随电脑有差别,有的压值只有4.8v。

如果是我,会先升一下,然后LDO降压。
还要考虑电流。

网友E:
usb一般也不是很好,自己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