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单触式电容传感器设计指南

楼主(2015-11-14):
MSP430 单触式电容传感器设计指南

网友A:
MSP430具有一些独特的特性,非常适合与电容式触摸传感器相连接。RC 型方法无需专用外设,且可通过MSP430产品系列中的所有器件实施。

网友B:
看来这个是采用RC的充放电特性进行控制的。

网友B:
现在一些电子交互式产品中采用的大多都是电容触摸式原理了,电阻式的在逐渐被淘汰了。

网友C:
这个很久以前就有了吧。

网友D:
电容传感器在工业测量中还是非常有市场的。

网友E(2015-12-25):
现在可以用触摸感测的 I/O 引脚,但是看了很多资料也没有找到如何配置引脚为此种模式。知道的说说!谢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