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部分的外围电路需要注意啥

楼主(2015-11-14):
(无正文)

网友A:
电容啥的

网友B:
问题不具体,不好回答。

网友B:
如是电源芯片的外围电路,电阻注意精度功率,电容注意量值材质。。。

网友C:
建议楼主去 TI 官网的电源管理找些手册和笔记看一看,会有个全面深入的了解。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t/power_portal.page

网友D:
楼主看下这个资料的吧,看是否需要啊

电源完整性基础理论

楼主:
哦,我再看看吧,多谢大家了啊

楼主:
先结贴了~周末愉快

网友E:
根据选用电源芯片的不同,外围电路也不同的。楼主可以参考官方的数据手册,一般都有推荐电路,参数以及元器件的摆放的。

网友F:
需要做滤波处理的,这个是最重要的。

网友G:
纹波的处理

网友H:
这个真的不知道呢。

网友I: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要注意的问题很多呢

网友J:
电容电阻的选取是否合适,,这个需要测试的看看了,,跟理论值怎会有点出入的。

网友K:
做好屏蔽。

网友K:
eMi和EMC的设计

网友K:
做好电源的隔离。

网友L:
这个外围电路上的电容电阻的都需要选取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