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rb与sfrw的定义

楼主(2015-11-14):
430中的sfrb与sfrw是定义什么类型?
sfrb:字节类型的特殊功能寄存器或外围模块
sfrw:字类型的特殊功能寄存器或外围模块
这是什么意思,不太理解

网友A:
sfrw 的 w 是word word是字,一个字是两个字节,也就是16位,430的寄存器正好是16位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b是bit,w是word,大小的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frw 的 w 是word word是字,一个字是两个字节,也就是16位,430的寄存器正好是16位 ...

楼上高手的,这个我还没怎理解的呢。

网友D:
sfrb,sfrw在哪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