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 里面的LM393 图形缺电源引脚和接地 设计电路的时候该...

楼主(2015-11-14):
各位前辈  我在eagle里面需要用到LM393  可是选定之后电路中并不显示电源和接地两个引脚  里面有个Invoke选项 点了之后出现了这两个引脚  可是电路一拖压根就没连上  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是好   引脚编辑里面只能调出其中一个的电源引脚来  另一个无法调出  还请指点一下

楼主:
在考虑是不是要自己设计好引脚然后定义一个图形呢

网友A:
引脚隐藏,放置另外一个运放即可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隐藏,放置另外一个运放即可出现

试了一下并没有啊  能不能细说一下 谢谢

网友A:
正常393内部是两个运放逻辑电路A和B,在放置时可能第一个不会出现电源引脚.或者放置一个后直接双击引脚编辑里将电源引脚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393内部是两个运放逻辑电路A和B,在放置时可能第一个不会出现电源引脚.或者放置一个后直接双击引脚编辑 ...

恩我就是让引脚显示出来的  可是在布线板上并没有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393内部是两个运放逻辑电路A和B,在放置时可能第一个不会出现电源引脚.或者放置一个后直接双击引脚编辑 ...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放置了两个同样的lm393  其中一个能调出电源引脚 另一个无法调出

网友A:
默认一个LM393中有两个运放,只有一个电源和地所以只有一个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一个LM393中有两个运放,只有一个电源和地所以只有一个有就行

多谢啦  又学习了

网友B:
在AD,器件属性里,有一个PIN按煞,点开可以编引脚的属性,其中有一项是跟那个网络连接。写成电源网络VCC或GND就可以了,不用管实际显示有没有连上。当然SCH里的电源网络必须跟以上的一致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