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OS管防反接电路的讨论

楼主(2015-11-14):
MOS管防反接电路  正极防反接  与 负极防反接  有什么区别 ?  两种防反接都用有什么好处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1006200-1-4.html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正极防反接  与 负极防反接应该是你所选用的MOS管不同而区分的,根据用的是PMOS和NMOS而选择不同的防反接电路。

网友B:
这个是不同的设计电路的,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的。

网友C:
这个电路试过就知道了。

楼主:
根据用的是PMOS和NMOS而选择不同的防反接电路

网友D:
MOS管防反接,好处就是压降小,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个帖子说的详细啊

网友E:
这个进行防反接设计怎么整?

网友F:
通常情况下直流电源输入防反接保护电路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来实现防反接保护。这种接法简单可靠,但当输入大电流的情况下功耗影响是非常大的。
利用MOS管的开关特性,控制电路的导通和断开来设计防反接保护电路,由于功率MOS管的内阻很小,解决了现有采用二极管电源防反接方案存在的压降和功耗过大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1006200-1-4.html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正极防反接  与 负极防反接应该是你所选 ...

这个分享的我参考下的,mos管在正接与反接下所利用的电气特性是不一样的。

网友H:
这个首先需要全面了解该mosfet管的特性的。

网友I:
感谢大神们的讨论,MOS管型防反接保护电路应用还是比较多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