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输出地址的问题

楼主(2015-11-14):
DM642的地址只有20位,那么比如CE1有256MB空间,20位地址怎么能访问这么宽的空间?256MB需要28位地址呀?如果分成行地址与列地址输出,那么输出过程是什么?哪位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A:
不懂楼主说的什么意思,那按照这么说,8位单片机就无法访问了。可事实是,8位可以访问的

网友B:
MCU 4GB的内存空间还访问了,256肯定也可以的。

网友C:
20位,256M,应该是可以访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