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容三点式与电感三点式的相位判断

楼主(2015-11-14):
下面两个图中,电感电容的相位为什么是一定是这样的?前辈们都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A:
前一图,N1和N2之间是有互感的,自不必说。实际上没有互感相位关系也是一样,考虑C两端电压由N1N2分压即可。
后一图,只要考虑L两端电压被C1C2分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一图,N1和N2之间是有互感的,自不必说。实际上没有互感相位关系也是一样,考虑C两端电压由N1N2分压即可 ...

感谢前辈指点,: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
前一图中,假如N1和N2是两个独立的电感,中间接地了,电流为什么不会直接流向或流出参考地(Vcc对于交流来说是参考地)?就是说N2为什么一定会有电流?

同样,后一图中,电流为什么一定要经过C2,而不是从C1直接流入或流出参考地?

网友B:
难啦!
很难能有一位前辈在这里彻底帮到你,这类问题,主要靠你的悟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啦!
很难能有一位前辈在这里彻底帮到你,这类问题,主要靠你的悟性了。 ...

:'(:handshake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指点,
前一图中,假如N1和N2是两 ...

从你的思考中,只要电流流入地中,就一去不复返了吗?这个理念是错的,电流向地流入,必须从地中流回,从流回的路径中阻抗有多少?电流或电子都有向低阻流的特点。这个回答算是上一个问题和现在问题的回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指点,
前一图中,假如N1和N2是两 ...

还有你能找出从地流入,从而向选频网络流回的低阻抗路径吗?在找的过程中,必须要符合路的托扑约速,即KCL,KVL。我是找不出,因此得出在谐振时,谐振回路是最低阻抗回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指点,
前一图中,假如N1和N2是两 ...

请稍候。
我要把你的图改一下再贴出来分析(定性的),但我现在没有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到地后,被源吸收,从源的另端放出。简单一点就是:前门近,后门出。

针对LZ的电路能否说得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稍候。
我要把你的图改一下再贴出来分析(定性的),但我现在没有时间。 ...

不急不急,期待前辈解惑!: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搞錯地方。相位完全是依三极管而訂。只有電感在作怪,電感任一端沒有接地(或電源端)之時其相位是反向 ...

上面那个电感三点式,电感的中间接Vcc了,他的相位应该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頻回路中電源端和接地端視同為公共點,亦即接地點。上圖電感有耦合,等于自耦升壓,此時即使Vcc沒旁路 ...

感谢前辈!:handshake
不过前辈,我想问的是相位怎么判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指点,
前一图中,假如N1和N2是两 ...

把后一图画成如上图,两图拓扑完全一样。

你的问题是“后一图中,电流为什么一定要经过C2,而不是从C1直接流入或流出参考地?”
上图中,集电极输出电流为 i ,流经电容C1的电流为 i1 ,流经电感L和电容C2的电流为 i2。
在谐振频率上,电感与C1C2串联后的等效电容C谐振,在这个频率上电感L的感抗与等效电容C的容抗相等。电容C1和C2一定比等效电容C容量大,亦即C1和C2容抗在谐振频率上容抗比等效电容C的容抗小。电容C2在谐振频率上的容抗既然小于等效电容C的容抗,那么电感L的感抗大于C2容抗(绝对值)。由此,电感L和电容C2构成的支路呈感性(感抗大于容抗)。进一步可以推得:电流 I1 和电流 I2 必定反相
既然电流 i1 和电流 i2 反相,那么电流 i1 和电流 i2 在电容C1和C2上产生的电压(注意是交流电压,万勿考虑直流)也必定反相,极性如图所示。

网友A:
上面的回复是否正确,请Lgz2006加以评论。
@Lgz200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回复是否正确,请Lgz2006加以评论。
@Lgz2006

您肯定错不了
关键在于楼主理解上有困难

当不能一点就透时,事情就不好办了。

网友A:
继续深入一点讨论。
15楼已经说明:i1 和 i2 反相(考虑到电感和电容的损耗则不能恰好反相,但与反相差别很小)。那么电流 i 的绝对值应该是 i1 绝对值和 i2绝对值的差。由此,i 和 i1 i2 比较,绝对值要小得多。也就是说,谐振回路(L、C1和C2)中的电流远大于激励电流 i。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您肯定错不了
关键在于楼主理解上有困难

张肃文,「高频电子线路」第一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张肃文,「高频电子线路」第一章!

俺木有书

本节重点是:怎样理解自激正弦振荡电路反馈极性的"正"特性。
其实我自有理解,但不愿“强加”给其他学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张肃文,「高频电子线路」第一章!

第一章是“绪论”,讲无线电波传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肯定错不了
关键在于楼主理解上有困难

您把您理解的思路说出来,没准就能点化小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后一图画成如上图,两图拓扑完全一样。

你的问题是“后一图中,电流为什么一定要经过C2,而不是从C1 ...

十分感谢前辈: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

“进一步可以推得:电流 I1 和电流 I2 必定反相。”  这个怎么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木有书

本节重点是:怎样理解自激正弦振荡电路反馈极性的"正"特性。

不是强加,而是分享。期待分享!: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前辈

“进一步可以推得:电流 I ...

电流 i1 是电容性支路的电流,电流 i2 是电感性支路的电流。
两支路并联,电压相同。电容电流超前电压90度,电感电流滞后电压90度。

没有这个基础和悟性,越谈越迷糊。

网友A:
“没有这个基础和悟性,越谈越迷糊。”

电压对电流,感前容落后。这是电工学基础知识。
要是没有这个交流电路的基础,确实难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 i1 是电容性支路的电流,电流 i2 是电感性支路的电流。
两支路并联,电压相同。电容电流超前电压90 ...

:handshake感谢前辈,不胜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后一图画成如上图,两图拓扑完全一样。

你的问题是“后一图中,电流为什么一定要经过C2,而不是从C1 ...

这个图,还是没画好!应该把LCC画成pi型!就清楚看到两个C相位关系,受管子控制!无需什么超前滞后解释!
至于地电流,张的那本书正文一开始就证明了是Q倍,小的忽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还是没画好!应该把LCC画成pi型!就清楚看到两个C相位关系,受管子控制!无需什么超前滞后解释! ...

楼主能问出“‘进一步可以推得:电流 I1 和电流 I2 必定反相。’这个怎么得出来的?”这样的问题,可见楼主并没有交流电路的基础知识。
既然没有交流电路的基础知识,那么只能从直流电路的思想方法上扩展,而且不能定量,只能定性说明。这是根据提问者基础的回答,所谓“因材施教”。这里的“材”指已经具备的基础。
15楼那图,按道理说各电流都是相量,符号上面要加个点来表示。但我没有加,因为提问者没有交流电路的基础,你对他讲相量,反而会越说越迷糊,甚至能问出“字母 i 上面怎么有两个点?”这样的问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