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有没有人试过把AVR的数字和模拟电源分开用不同电压供电使用过?

楼主(2015-11-14):
比如模拟部分的AVCC和AREF用5.0V供电 而DVCC用3.3V供电  这样可以保证3.3VIO接口和5V的ADC采样范围

翻手册里的电源部分说明 没说会有问题 不知道有人这样用过么

楼主:
刚又翻了一下mega128的手册 发现漏看一句话了

AVCC和DVCC相差不能超过0.3V

看来是不能用上面说的那种方法供电了

网友A:
有些电路还是不要省的,

网友B:
硬件电路弄个分压电阻桥就可以统一用3.3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