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ADC前置电路模块如何选择?

楼主(2015-11-15):
本人想做的是锂电池的电压电流检测,但是DSP得ADC模块有电压限制所以想问下,应该采取什么模块可以进行调节?

网友A:
方法很多吧    可以用运放做比例
或者用电阻网络分压  等等

网友A:
为了保护ADC接口   肯定还要设计钳位电路

网友B:
一般是高精度电阻加运放

网友C:
电阻取样,再进行放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了保护ADC接口   肯定还要设计钳位电路

对的,这个电路是必须要有的,为了保护MCU的接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高精度电阻加运放

运放后端一般还要加运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阻取样,再进行放大

应该叫电阻分压,几百V的电压,经过电阻分压后直接可以进AD的。

网友E:
看下需不需要对信号做隔离处理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应该叫电阻分压,几百V的电压,经过电阻分压后直接可以进AD的。

经验之谈啊

网友F:
我也在做这个,希望可以交流

网友G:
电阻网络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