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智能小车】+霹雳旋风—光盘车:DIY第二高的小车!更新

楼主:
平时非常喜欢电子制作和手工,有幸赶上这次活动,计划从车架开始使用光盘DIY一个小车,不管是车架还是电路,尽量自己动手制作,做一个DIY程度最高的小车,我觉得这里的乐趣会更多,意义也更大。帖子目录:
1)项目方案的构想和实施计划;
2)硬件设计及制作过程;
3)控制系统及传感器硬件平台搭建;
4)程序设计;
5)调试过程;
6)作品展示、制作心得和总结;
7)未来版本畅想。

1)项目方案构想和实施计划:
小车主体架构计划使用光盘作为小车车轮,使用两轮方案即小车只有两个光盘轮,考虑到光盘小车与地面接触摩擦极小,在运动过程中如何保证小车车体平衡、小车平稳准确启停、小车避免碰撞将对小车控制方案设计提出巨大挑战,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两轮自平衡对战小车,车体概念图如下:

实现功能有:
【1】漫游模式下,自主巡航,主动避障;
【2】对战模式下,自动循迹,不超过战场边界(边界由深色线标记);
【3】对战模式下,能够与其他小车对战,被击中显示掉血及剩余血量点数,并反馈到手机APP显示,小车本体对应声光显示;
【4】小车运动过程中,能够实现自平衡,这是本设计的难点和重点!
关于对战模式及规则的构想:
1.小车对战,按照活动要求,红外收发实现对战及血量变化,这里本人对红外通讯了解有限,对于能否实现顺畅、准确、指向性良好的通讯不太确定,有了解的坛友还请多多指点!另外一点就是对于红外发射和接收模块灵敏度的设定,因为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直接影响到最终结果,所以我认为这里需要做个规则,比如发射电流不得超过多少,接收灵敏度必须保证多少角度内多少距离良好接收。
2.比赛模式,活动要求小车自主巡航,个人认为还应该增加循迹功能,因为对战中小车应当在一定范围内活动,而这范围的限定可以通过小车自主检测来实现,比如超过边界一定时间则小车自动死亡,场景如下图,小车只能在黑色边界内部进行对战,不得超过边界边缘。

实施计划:
计划硬件平台使用光盘做轮子,亚克力板做控制板及传感器支撑,电机使用普通玩具车130电机,减速器由齿轮自己拼装完成,DIY!外观示意图如下:

图中光盘边缘小孔:用于码盘检测;

控制模块             :万用板自己焊接的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如下图;

顺便晒下自己焊的电机驱动:

也是上下两层万用板

避障                   :超声波模块;
循迹                   :红外对管;
对战                   :红外对管;
手机通讯             :蓝牙串口模块。
声光                   :蜂鸣器+LED;

楼主(2015-11-15):
已更新到版本V2.0---11月30日

2)硬件设计过程分享:首先,晒一下主要的材料:

光盘两张,用于做轮子,大小齿轮一包,车轴、黄色那个是ABS塑料条,用于固定轴的,记号笔用来标记钻孔位置!

打印好的图纸铺到光盘上,中心孔孔位对准,孔位做标记,然后钻孔即可。

光盘和齿轮使用自攻丝锁到一起,背面使用ABS胶条,这样可以锁紧而且可以正孔位。

装好之后,就是上面个样子,轴和两个轮子是间隙配合的,可以自由转动,下图增加了一块亚克力板,用于固定控制和传感器模块:

版本1.0:
传动装置细节:

这一版本问题较大,运动时候轮子左右晃动较大,因为采用方案是:两轮同轴,轮与轴间隙配合安装,该版本无法使用;
改进版本:两轮不同轴,轮与轴固定。

版本2.0
改动的地方:
【1】两光盘轮与半轴固定,不再有间隙了,因为左右轮各使用半轴,两个半轴安装在同一轴线上,所以晃动问题得到解决了。
【2】版本1.0中使用两级圆柱齿轮减速,齿轮的安装和传动精度要求高,比较难安装,版本2.0中使用蜗杆和圆齿轮组成一级减速,安装更简单,传动更稳定!
【3】改版本1.0中两侧各1张光盘变为两张光盘拼在一起,中间间隙3mm,双面胶,这样轮子就不容易晃动,稳定多了!
下面上图:
整体布局看上去变化不太大,但其实是完全拆了重做的!注意对比电机、轮子安装细节很容易发现!

传动部分:左右两个轮子是和轴固定在一起的,但是轴是两个半轴,只是同轴线安装,并没有固连!

两个轮子都是两张光盘组成,双面胶和螺丝一起固定(事实上只使用双面胶做了隔离,使其间距恒定,并没有撕开胶带粘接光盘)

目前发现的问题:因为蜗杆传动具有自锁特性,也就是说只能电机驱动轮子,轮子是无法带动电机转的,这样就造成启动和停止时候惯性特别大,想要平稳启停和保持控制板平衡非常困难,目前还在想办法,哪位大神有好的建议请回帖!非常感谢!

……未完待续……

楼主:
3)控制系统及传感器硬件平台搭建

3)控制系统及传感器硬件平台搭建

电机驱动原理图:

电机驱动实物:

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原理图:

最小系统实物:

最小系统扩展板:

扩展板预留了ESP8266和NRF24L01的接口!电源及使能端已走线,即插即用!!!
最小系统扩展板实物:
制作中……

楼主:
4)程序设计;

楼主:
5)调试过程;

楼主:
6)作品展示、制作心得和总结;
7)未来版本畅想。

网友A:
好猛的轮子,注意制作精度,否则会影响后期的运行,

网友B:
好黄,好暴力!

网友C:
不错。这样的帖子值得顶。

网友D:
想请一下lz
那个概念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P

网友E:
不错不错~~自平衡小车 支持一下

网友F:
这动手能力非常强,3D图用的哪个软件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动手能力非常强,3D图用的哪个软件做的?

SolidWorks画的,主要看下布局,辅助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自平衡小车 支持一下

感谢支持~大神的小车可以说是第一详细了

楼主:
敬请继续关注~!

发新帖 本帖赏金 8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请一下lz
那个概念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SolidWorks画的,一个示意图,光盘等尺寸是标准尺寸,需要我可以发给你

楼主:
谢谢!敬请继续关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持~大神的小车可以说是第一详细了

不敢不敢,楼主的小车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毕竟自平衡小车的调试难度要大得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SolidWorks画的,一个示意图,光盘等尺寸是标准尺寸,需要我可以发给你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handshake
邮箱Icycalgu@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这样的帖子值得顶。

感谢版主支持,受宠若惊: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猛的轮子,注意制作精度,否则会影响后期的运行,

是的,所以这个目前已经改到第二版了,第一版轮子会晃动,精度是一方面,方案有问题

网友G:
这个很不错,我回头也试玩一下

网友H:
这个真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很不错,我回头也试玩一下

全程开源的,DIY!一起来吧!敬请继续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真心不错!!

:loveliness:敬请继续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继续啊,好贴!

光盘车V2.0即将登场~继续关注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光盘车V2.0即将登场~继续关注啊~

一定关注!

网友E:
大哥。。。你也是第二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SolidWorks画的,主要看下布局,辅助钻孔

楼主的 Solidworks 功夫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你也是第二啊!!!

:loveliness:向你看齐……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 Solidworks 功夫不错,赞一个。

这模型而已,是软件好用,再说,搞机械的,就指望这点东西吃饭呢

网友E:
你可以写第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写第一的~

不敢不敢啊……

网友K:
做轮子都这么相信,那以后呢,好期待啊

网友L: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M(2015-12-27):
楼主动手了能力强啊

网友N(2017-04-24):
我去,纯手工,厉害

网友O:
来看的都是大神呀

网友P(2017-05-26):
大神大神,

网友P:
大神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当然,是付费的。希望您能给我回信,谢谢!

网友Q:
能跑了么,放个视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