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一个延时函数

楼主(2015-11-15):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k;
while(ms--)
{
for(k = 0; k < 114; k++);
}
}

请问:delayms(1)怎么是延时了1ms呢?不应该是2*114us么?

网友A:
这个延时程序是不是写的有点问题啊

网友B:
是2*114us吧

网友C:
for(k = 0; k < 114; k++); 这种延时程序的时间不是固定的,要看晶振的频率,频率越高,时间越短,即使是你熟悉的12MHz, 也不是114us

网友D:
要看编译的汇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