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viper16 调试炸机

楼主(2015-11-15):
在调试viper16非隔离反激电路时,我先没接rcd钳位电路,输入电压110vac 时,用示波器探头接在viper16的d脚总炸机。但是相同条件,相同负载即使输入电压270vac,只要不把示波器探头接在viper的d脚就不会炸,或者接了rcd,再接示波器也不会炸。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很喜欢高危行为?

楼主:
不喜欢呀

楼主:
就是以前没有接rcd ,也不会炸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以前没有接rcd ,也不会炸机

据医学研究,不设防与AIDS病人XXOO中奖概率大约2%,还比较小,你敢不?

楼主:
但这个是每次接了探头都炸呀

楼主:
电源是隔离的  用了110v的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医学研究,不设防与AIDS病人XXOO中奖概率大约2%,还比较小,你敢不?

不知道怎么得出的研究结果,如果是拿人来做实验,那志愿者可是为科学献身了:lo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得出的研究结果,如果是拿人来做实验,那志愿者可是为科学献身了 ...

有一种方法, 叫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