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见很多工工们在找中颖的简易仿真烧录工具, 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15-11-15):
工具请购,使用操作,可联系 黄生: 15112661137      QQ:271426616
、关于S-labII烧录接口、烧录指示灯详情说明,用户可以查阅ISP51帮助手册,详见“ISP51”应用软件的菜单栏“说明”菜单里的“说明文档”:

烧录接口

烧录方式
烧录说明
指示灯状态
JTAG
联机烧录
正常烧录
详见ISP51帮助文件
脱机烧录
外部USB供电,按键触发
先红灯闪烁,然后红绿灯亮
ISP
联机烧录
正常烧录
详见ISP51帮助文件
脱机烧录
目标板供电,上电触发(或按键触发)
先红灯闪烁,然后红绿灯亮
                                                                                  (表-01)
(1)    ISP脱机烧录接线:如图只需要连接RXD,TXD,VDD,GND即可完成脱机下载,外部供电对象为目标板而SLABII是从MCU取电。注意在ISP方式下脱机下载是需要上电触发来完成烧成的。烧录成功状态指示为:烧录过程中红灯烧录,烧录完成后,红绿灯同时点亮不在烧录。

(2)    JTAG脱机烧录接线:连线如图所示,MCU取电来自S-LABII。注意在JTAG方式下脱机下载是需要通过BURN KEY(SLABII烧录器侧面有两个孔,用户需要自己通过这两个孔连接一个按键)来触发烧录,每按下一次就烧录触发一次。烧录成功状态指示为:烧录过程中红灯烧录,烧录完成后,红绿灯同时点亮不在烧录。

、S-labII排错方法总结:
l  首先判断用户系统类型:如果为Win7以上的系统,则在打开ISP51时需要在打开时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的方式打开;
l  S-labII驱动是否安装:插入S-labII后,在“设备管理器”的“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被识别为“USB Mass Storage Device”驱动名称;
l  检测ISP51器件版本:是否为最新版本;尽量将软件版本升级到最新,目前最新软件版本V2.7,SLABII固件版
版本V1.3;
l  查看ISP51软件是否识别到S-labII-MCU版本号:点击ISP51中菜单栏“说明”菜单中的“关于ISP51”所弹出对话框中是否出现“S-LabIIMCU版本:1.x00”.
l  如果有出现S-labIIMCU版本,那么造成不能烧录原因多为连线出错,或供电问题。
l  如果没有出现S-labIIMCU版本,那么可以选择重新卸载ISP51,或重启电脑,或更换电脑测试。如果以上方式
l  仍然无效,则可以判定S-labII损坏;
l  在使用ISP模式烧录时,MCU_RX引脚接SLABII的TX引脚,而MCU_TX引脚接SLABII的RX引脚。
l  注意有些杀毒软件也会对其有影响,建议烧录时关闭杀毒软件;
四、关于S-labII常见问题汇总说明
问题现象

原因剖析

解决方法

其他备注

SlabII可以通过JTAG模式下载,而不能进行ISP模式下载?

a.可能ISP模式连线出错RXD,TXD,GND,VDD

b.在代码选项设置中,将ISP模式下载禁止掉

c.第一次ISP下载时代码选项选中了外部晶振,第二次则下载不进去

a.使用万用表测量ISP连线是否正常;

b.检测代码项是否禁止ISP下载功能,可以采用JTAG烧录更改代码区解决此问题

c.使用JTAG模式将代码选项时钟设置为内部,在用ISP烧录;或者外接晶振采用ISP烧录

SlabII在JTAG下可以联机烧录,不能脱机烧录?

a.烧录操作有问题,比如没有按键动作,没有给SlabII外接USB电源

b.ISP51软件版本未更新

a.SlabII单独USB供电,目标板不供电,通过按键触发烧录

b.如果SlabIIMCU版本为V1.3,则需要将ISP51软件设计到V2.7

ISP51不能识别到SlabIIMCU版本?

ISP51软件出错,或者驱动未安装

重启电脑,关闭杀毒软件,重装安装驱动或更换电脑尝试

如果以上方式不行则SlabII损坏

ISP联机下载提示“通讯连接超时”?

SlabII没有接目标板,或SlabII与目标板连线出错

检测连线状态,供电状态

SlabII烧录提示“通讯出错”

ISP51软件没有识别到SlabII

参照上文2,“S-labII排错方法总结”

如何对SlabII版本设计?

点击ISP51菜单栏“升级”菜单“升级SlabII固件”

网友A:
关于S-labII常见问题汇总说明  这个值得总结。

网友B(2018-06-18):
电脑资源管理器看不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