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设备

楼主(2015-11-15):
早就听说cypress得psoc不错,还一直想试试,我做医疗设备的,有什么好推荐的吗,以前有人给我介绍过触摸类的,不知如何?

网友A:
Cypress Capsense 就是专门替代机械按键滑条的,还有Truetouch 是行业领先的触摸屏控制器。
要了解更多触摸的产品,可以看看http://www.cypress.com/?id=1932

网友B:
PSoC 在医疗设备方面有很多成功案例。http://www.cypress.com/?docID=17781

网友C:
楼上几位说的很对,cy有很多方案可以用在医疗设备。
像你了解到的,很多医疗设备用了触摸按键,或触摸屏

网友D:
cy还有一些方案很适合手持医疗设备,因为psoc是将mcu,模拟,数字外围等集合一身的,在整合性上很适合,听说医疗设备有很严格的器件认证标准,那么认证一个总比多个方便得多

网友E:
对,还有功耗问题什么的,也都解决了,挺好的,建议你了解一下,尤其是psoc3/5对于手持血压计,血糖仪什么的都是不错的方案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答。
我自己也没有特别的想法,只是觉得现在都在说psoc,想看看能不能用上

网友A:
楼主的感觉是对的,相信psoc能给你的产品出彩的,呵呵

网友D:
CY的触摸在业界可是遥遥领先…………

网友F:
除了觸控還有很多適合

网友G:
如果用PSOC来做触摸屏,那可能就太浪费了.虽然可以实现.
如果要用PSOC来做项目,建议你还是考虑MCU+CPLD方案更合适.
理论上可行不等于现实可用.很多人在不了解PSOC的时候, 凭感觉幻想它的功能多么美好,等你开始用的时候,发现问题多多的.
很多人的项目都做死了.
比如你要用DATAPATH(一个功能), 你会发现原来你自己根本就动不了, 内部控制逻辑太复杂了, 寄存器太多了,导致无法使用.
有人说没多少寄存器,或者根本就不需要自己配置寄存器.

是的, 没有寄存器配置, 是因为寄存器太多了, 多到无法把寄存器开放出来让用户自己配置.
所以你只能用厂家自己编好的几个模块来实现你的功能要求. 当然这些功能模块是有限制的, 比如ADC采样, 只能按厂家意.淫出来的功能套路使用, 你想根据实际情况来做, 就没办法.
所以原厂的功能就便得很幼稚, 基本上只能算玩级别的, 很难实现商业产品的开发.

总的来说,PSOC的东西就如**功,有点邪.

网友H:
楼主要做什么样的触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