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两个相移电路图,哪个好?

楼主(2015-11-15):
(无正文)

楼主:
在VR上并聯二极管,而二极管方向分別正或反接

上边的图,在可调电阻上并联二极管,输出有直流分量。

可以控制脈波拉寬或縮短,

能讲的详细点吗?

网友A:
上面的相位变化。

从低频到高频是0~180度。

而下面的是180~0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相位变化。

从低频到高频是0~180度。

有大师水平。

楼主:
上面的相位变化,从低频到高频是0~180度。
而下面的是180~0度。

终于看到了“大师”言简意赅的回帖了。

网友C:
下电路如果正弦波信号视为地输入与上电路就一样,但是运放+端信号则反相,输出信号就从180度至0度变化。

网友D:
上面那个好点,两者相位变化确实不一样!

楼主:
应该是上边的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