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keil如何查看编译后的校验和?

楼主(2015-11-15):
keil如何查看编译后的校验和?

网友A:
试试这个

网友A:
在keil工程设置的"output"设置里,在下面的“Run User Program”打钩,浏览选择hexchecksum.exe位置,在其后打个空格,然后输入hex文件相对工程文件的路径

网友A:
如.\aaaa\bbbb\8888.hex。这样编译后会调用hexchecksum计算显示校验和。

楼主:
行,我试试

楼主:
好的, 我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B(2016-08-22):
引用 网友A:
在keil工程设置的"output"设置里,在下面的“Run User Program”打钩,浏览选择hexchecksum.exe位置,在其 ...

我的keil都没有“Run User Program”这个选项啊,怎么办???

网友C(2017-01-16):
我的keil都没有“Run User Program”这个选项啊,怎么办???-》一样的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D(2020-08-18):
说没有的,其实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