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编程软件咨询

楼主(2015-11-15):
我现在笔记本电脑系统用的64位windows 10,想学习PIC单片机,需要安装那些软件(包括纺编程软件,芯片烧录软件等)?我装了MPLAB IDE v8.80,但PICC编译器装不上。请问大家有支持WIN10 64位系统的吗?

楼主:
我是用C语言编程

楼主:
还有如果装了MPLAB X IDE v3.15这个软件,还需要安装PICC编译器及烧录软件吗?新手,谢谢!

网友A:
没用过WIN10

网友B:
8.xx版本的,估计win7 64位的都装不上,建议用32位操作系统,或者直接装10.xx版本试试看。

网友C:
装CCS吧,这个好用。

网友D:
装 MPLab X IDE 。 编译器 XC8 XC16 和XC32 对应8位16位和32位单片机, 百度一下怎么**就可以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装 MPLab X IDE 。 编译器 XC8 XC16 和XC32 对应8位16位和32位单片机, 百度一下怎么**就可以用了。 ...

正解

网友F:
mplab x ide  +xc8  16 32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后来装了mplab x ide,还需要装C编译软件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后来装了mplab x ide,还需要装C编译软件吗?

上面说的很清楚了,还不明白?

楼主:
谢谢!试试再来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