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NE5532工作原理

楼主(2015-11-15):
谢谢大家!

如图所示:

楼主:
虚框内是电流元电路。

是个带有正反馈机制的维德勒电流元。

其工作原理就是水缸注入水的工作原理。

水缸水很少的时候就大量注入。

而当水达到水缸的最高液位的时候就保持了水位。

这个维德勒带有正反馈的电流元就是如此工作的。

楼主:
T4用于给ClassAB提供偏执电流。

其基极电流为带有正反馈机制的唯德拉电流元。

因此T4也是集电极电流为电流元。

T1和T2组成了准互补输出。

这是一个3级放大电路。

输入的差动放大。

中间的T5 放大。

以及输出的T2,T3的放大。

都是共射放大。

谢谢大家!

楼主:
T2T3这2个放大电路分别用于正负半周的放大。

2者放大倍数并非完全一样而是有点区别。

T5才是产生胆味的根源。

因为T5其实是个二极管。

因为T2,T3的放大倍数不同。

导致了正半周幅度小而负半周大。

这就是胆味的产生原理。

再次感谢大家!

T2的基极接在T3的发射极, 大SHI便以为二者的放大倍数不同. 那意思是说, 卡车后面再拉着个人力车, 那人力车的"力气"一定比卡车大

楼主:
虽然正负半周不可能完全一样。

但是大环路反馈回大幅降低这个不同。

但是正半周还是比负半轴小。

这是微小的不同但是产生了明显的胆味。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3个电容都是米勒电容补偿。

2个本地补偿。

一个跨地区的补偿。

网友A:
肝味胆味,大shi啊,怎么样来展示?
肝味讲保真,胆味讲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肝味胆味,大shi啊,怎么样来展示?
肝味讲保真,胆味讲感受?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保真。

仅仅就是失真更小而以。

失真大则谐波多。

此时多半就会好听。

网友B:
好复杂,好不对称;
是不是要IC设计专业才能完全看懂?

网友C:
咱关注的不是内部,是应用。普及一下
NE5532是高性能低噪声双运算放大器(双运放)集成电路。与很多标准运放相似,但它具有更好的噪声性能,优良的输出驱动能力及相当高的小信号带宽,电源电压范围大等特点。因此很适合应用在高品质和专业音响设备、仪器、控制电路及电话通道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