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远距离使用usb,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15-11-15):
离电脑很远,怎么把usb接口延伸过去,各位大神支支招

网友A:
使用USB延长器,芯片的话比如CH317,成品的话直接在某宝上搜USB延长器有许多产品

网友B:
南方沁恒

网友C:
480m的300m以内我能解决
3.0的100m以内有大把的
相传再远点找icron  这个问题回答过好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