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3813 VID PID 如何修改

楼主(2015-11-15):
请教各位,Cy7c63813 VID PID 如何修改?需要用专门的烧写器么? 谢谢。新买来的芯片,Cy7c63813 VID PID和驱动的VID不一样,需要重新改写一下,如何实现呢?谢谢!

网友A(2016-01-26):
首先 你需要下载cypress的开发讨教 suit usb3.4.7 。默认安装在C盘根目录下,安装完成之后 C:\Cypress\Cypress Suite USB 3.4.7\Driver\bin目录下 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的实际情况选择 wxp, w2k,wlh (需要说明一下)wlh是VISTA 及win7等以上的操作系统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文件夹下,找到cyusb.inf 用记事本编写 然后保存。 具体修改过程详见 安装的C:\Cypress\Cypress Suite USB 3.4.7\Driver文件夹下的 cyusb.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 你需要下载cypress的开发讨教 suit usb3.4.7 。默认安装在C盘根目录下,安装完成之后 C:\Cypress\Cypr ...

不错,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C:
可以到官网上找些资料,二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