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使用U2编程器 给MA803烧写代码

楼主(2015-11-15):
直接把MA803插在U2上面可以烧写,然后把单片机取下来,插在面包板上面。用面包线将单片机VCC VDD P3.0 P3.1 四个脚连在一起,无法烧写代码,再一个一个尝试,发现将7号脚(X1)端连上后,可以烧写。一共需要连接5条线。然后发现有的时候可以不连接7号脚,和VDD也可以烧写,但那是少数。

网友A:
用U2烧写的芯片必须有ISP代码你懂吗?
什么叫把X1端连上?连哪里?
我也是醉了

网友B:
这个具体是用的什么芯片,感觉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C:
表示没有看懂,用面包线将单片机VCC VDD P3.0 P3.1 四个脚连在一起,无法烧写代码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