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8使用J-link连接错误?

楼主(2015-11-15):
在ccs5.5下,用J-l ink连接Am3358报错!开始还可以连接,后来不知动了什么设置就不行了!求指点!!!

网友A:
好晕。
参考下这个视频把http://edu.21ic.com/Video/index/id/141

网友B:
按照提示,应该是调试器被别的软件占用了。

网友C:
看看供电问题。

网友C:
或者链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C:
测试一下驱动是不是安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