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波特率问题,老是不匹配

楼主(2015-11-15):
用自己做的串口下载线,中颖的成功率很少,老是提示波特率不匹配,但别家的就没问题。不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用4800试试,中颖的软件先用4800握手在调高到设定值

网友B:
把设定值改一下看看效果,毕竟MCU内部RC不是特别高,不能精确产生全部的速率

网友C:
你的程序是静态的速率,中颖ISP是动态的,4800连接不上会等待。

网友D(2024-03-20):
硬件不兼容?

网友E:
使用示波器可以观察串口通信时的信号波形,从而判断是否存在信号质量问题。

网友F:
更新驱动程序和软件

网友G:
线缆长度是不是太长了,导致通信速率降低。

网友H:
是不是硬件设计有问题,工作不稳定。

网友I:
用的内部晶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