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有什么简易的下载工具吗

楼主(2015-11-15):
如题,中颖是否有简易的下载工具?有什么啊,价格如何??

网友A:
有的,slab。价格就不知道了

网友B:
SLAB,支持JTAG和ISP烧录,支持联机和脱机烧录 感觉不错。

网友C:
三种烧录电压选择(内部电源5V/3V和外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种烧录电压选择(内部电源5V/3V和外部)

详细说说?

网友E:
slab有在用,价格方面楼主在淘宝上估计可以找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