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69P561程序地址超过2K(即7FFH)以后就会自动复位到0000H执行 ?

楼主(2015-11-15):
如题,SH69P561程序地址超过2K(即7FFH)以后就会自动复位到0000H执行 ?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是超过7FFH的程序,不能使用CALL。

网友B:
我怎么记得SH69P561有4K的ROM啊

网友C:
一般要注意CALL等指令只能寻址2K空间,超过2K,就不能这样用这类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