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调试器问题

楼主(2015-11-15):
我用的芯片是SH79F163,仿真器是JET51
未连接调试器之前,单片机电压正常,当连接到调试器以后,单片机电压被拉低,这是啥原因呢?

网友A:
是不是线接反了啊??

网友B:
电压起来冲突了,加个去耦合电路试试看吧

网友C:
电压被拉低了,看看什么地方出现了分压,使得电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线接反了啊??

呵呵,线检测过了,并没有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被拉低了,看看什么地方出现了分压,使得电压降。

是的,问题找到了。就是这样的

楼主:
先结贴了,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线检测过了,并没有接反。

那就不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