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6Z KSDK1.3移植到Keil

楼主(2015-11-15):
         官方的KDS实在太慢了并且用着很别扭,原谅我是井底之蛙,还是用Keil吧毕竟用着习惯顺手,前面发过一个通过飞思卡尔代码生成工具将SDK1.3弄到Keil环境下的帖子,但是后来那个软件不知道为什么打不开了:L。。。。。这次纯手动一点点把代码移植过去,解决openSDA检测不到的问题。关于为什么用SDK不直接操作硬件,两个字“简单”工程代码基于Keil 5.11,下载后Demo板三色LED轮流点亮。由于代码没有进一步优化代码,压缩包太大不知道怎么上传,网盘链接吧Demo.zip 老鸟勿喷献给想我一样的小菜鸟们。

网友A:
KDS是基于eclipse开发的,据说高手都用eclip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KDS是基于eclipse开发的,据说高手都用eclipse

关键现在是菜鸟啊:$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初学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初学经验分享!

你有UART的例程吗?另外那个SDKAPI手册连目录都没有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有UART的例程吗?另外那个SDKAPI手册连目录都没有吗

SDK1.3里应该包含了UART的例程。
在SDK1.3安装路径(比如E:\Program Files\Freescale\KSDK_1.3.0\doc)下可以找到Kinetis SDK v.1.3 Demo Applications User's Guide.pdf手册,里面有对uart例程介绍。

这版本的Kinetis SDK v.1.3 API Reference Manual.pdf手册目录还有些问题,没有细分下去。

补充一下,比如K60 100M的可以参考E:\Program Files\Freescale\KSDK_1.3.0\examples\twrk60d100m\driver_examples\uart\uart_polling\mdk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K1.3里应该包含了UART的例程。
在SDK1.3安装路径(比如E:\Program Files\Freescale\KSDK_1.3.0\doc)下 ...

你说的资料 我都看了  ,但我还是看不明白,您能发我一份SDK1.2的API手册吗 ,最起码让我了解一下手册的架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资料 我都看了  ,但我还是看不明白,您能发我一份SDK1.2的API手册吗 ,最起码让我了解一下手册的 ...

附件就是SDK1.2版本API手册 Kinetis SDK v.1.2.0 API Reference
但现在都已经更新都1.3版本了,由于文件太大无法上传,建议从安装路径里找或从官网下载。
Kinetis SDK v.1.3 API Reference Manual (REV 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附件就是SDK1.2版本API手册
但现在都已经更新都1.3版本了,由于文件太大无法上传,建议从安装路径里找或 ...

下载了,谢谢,我还想问你个问题,在使用默认功能不是GPIO的引脚时(例如:KL26Z的PTE29他的ALT1才是GPIO)不需要设置MUX吗,我看到SDK中的例程没有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载了,谢谢,我还想问你个问题,在使用默认功能不是GPIO的引脚时(例如:KL26Z的PTE29他的ALT1才是GPIO ...

默认不是GPIO,如果用GPIO功能,当然是要设置的MU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不是GPIO,如果用GPIO功能,当然是要设置的MUX的。

但是没发现设置MUX的部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载了,谢谢,我还想问你个问题,在使用默认功能不是GPIO的引脚时(例如:KL26Z的PTE29他的ALT1才是GPIO ...

这个必须要先MUX的,就是得找一下在哪里设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没发现设置MUX的部分

你看board-》pin_mux.c
   PORT_HAL_SetMuxMode(PORTC,3u,kPortMuxAsGpio);
这个就是设置mux的,你可以结合API函数的文档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board-》pin_mux.c
   PORT_HAL_SetMuxMode(PORTC,3u,kPortMuxAsGpio);
这个就是设置mux的,你可以 ...

对,就是没有找到这个函数,除非在底层库里面集成了,不管了先,能用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就是没有找到这个函数,除非在底层库里面集成了,不管了先,能用就行 ...

这个是API函数,具体你可以到API文档里面查看:
C:\Freescale\KSDK_1.3.0\doc
Kinetis SDK v.1.3 API Reference Manual.pdf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现在用eclipse做软件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API函数,具体你可以到API文档里面查看:
C:\Freescale\KSDK_1.3.0\doc
Kinetis SDK v.1.3 API Ref ...

我问一个弱智点的问题,我现在用lpsci,但是我用SDK定义的“lpsci_user_config_t”结构体,定义我自己的初始化结构体,自己定义的不识别,能伴我分析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附件就是SDK1.2版本API手册
但现在都已经更新都1.3版本了,由于文件太大无法上传,建议从安装路径里找或 ...

我问一个弱智点的问题,我现在用lpsci,但是我用SDK定义的“lpsci_user_config_t”结构体,定义我自己的初始化结构体,自己定义的不识别,能伴我分析一下吗(详见17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附件就是SDK1.2版本API手册
但现在都已经更新都1.3版本了,由于文件太大无法上传,建议从安装路径里找或 ...

你好,帮我恢复一下17楼的问题好吗